[硬件] E3-1231V3与I7-4790K性能差别大吗?

楼主(2024-08-08):
一朋友的旧电脑想升级一下,想升级一以I7-4790K,华硕H81的主板,很多人说H81不支持i4-4790k,不过华硕官网给出的是支持的,两个CPU性能差别应该是有的,4790K的主频要高一些,所以朋友想换4790K,怕主板弄不住,不少人说E3-1231V3性能和4790K没有区别,这个CPU现在也便宜。

网友:
H81板子带不动4790K吧
带1231V3都有点悬

网友:
看跑分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A:
加点钱上5600或者12100F或者12400F它不香吗,4790K  310大洋,或者低点,5600现在535大洋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要不选1230V3把69大洋。

网友B:
从性价比角度讲,最适合升级的,只有存储器,内存或硬盘。
如果需要升级CPU,我还是建议全换,主板和CPU全换成最新的,性能也有保证。
这是我用了三十年电脑的经验,从286到现在。

网友C:
不是你想的那种“支持”,而且这么说的人也未必真的懂,具体来说你没有涉及AVX的应用就没有所谓“支持”问题

性能方面,这两个U差那0.2G完全可以被年份拉平

网友D:
两个的性别可能差不多,也许一样大

网友E:
E3 1231V3   3.4G----3.8G
I7 4790K      4.0G----4.4G
光频率就相差了0.6G,性能肯定I7 4790K好得多。
不过E3 1231V3现在价格就70-80元,I7 4790K价格差不多270元,要高200元。就性价比来说还是E3 1231V3

至于H81支持不支持,肯定是支持的,插上就能用

网友F:
4790K支持超频,不过要用Z87或者Z97主板,超频以后的性能,是1231V3赶不上的,,
不过1231V3是最有性价比的。价格只有4790K的三分之一不到,性能差距也没那么大。

H81都支持,性能也基本上都能释放出来,不过就是不支持带K得U超频。

1231V3不带核显,如果你没有独显的话,推荐1275V3。也只有4790K一半的价格。老平台升级基本上就止步于此了。再想获得更高的性能,就只能换主板,CPU,内存,硬盘一起换了。

网友:
散热要跟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的性别可能差不多,也许一样大

绝对是个搞文字的材料,这些回复的只有你注意到了这个字是错的,但大家也都正确的回答了问题

楼主:
六铜管的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4790K支持超频,不过要用Z87或者Z97主板,超频以后的性能,是1231V3赶不上的,,
不过1231V3是最有性价比的 ...

回答的比较说细,基本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E3 1231V3   3.4G----3.8G
I7 4790K      4.0G----4.4G
光频率就相差了0.6G,性能肯定I7 4790K好得多。

主要是老电脑如果再加几百块去升级心里有点不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点钱上5600或者12100F或者12400F它不香吗,4790K  310大洋,或者低点,5600现在535大洋不是一个级别的东 ...

能给个12100F的配置单吗?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性价比角度讲,最适合升级的,只有存储器,内存或硬盘。
如果需要升级CPU,我还是建议全换,主板和CPU全 ...

看来想提高性能还是新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想的那种“支持”,而且这么说的人也未必真的懂,具体来说你没有涉及AVX的应用就没有所谓“支持”问 ...

原来如此,应该是在使用中差别不大

网友:
3456代IU的确买E3才有性价比,买i7不如搞一套5600x平台了,或者12400平台一套

网友:
我是这个主板 还在用i3-4170

网友:
4790K性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