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主水管 止逆阀 选立式还是卧式?装表前还是表后好?#止回阀

楼主(2024-08-08):
近期水压低,水塔里的水没少倒灌回地下管道,想加个止逆阀,有什么讲究没的、

该选卧式还是立式?装表前还是表后好?好像还分软硬密封,软的是胶垫门,硬的就是金属门。

正常时水压是超级高的,有时能把塑料角阀顶漏,所以大概得选金属门?

有经验的可否讲下?谢谢。
-----------------

附:出入水口都是同一个底口,上口是溢出口。抬高要做的工程量比装个止回阀大得多,我也没想好怎么抬高

网友A:
入水口抬高,放在容器顶上,哪有入水口在水下的...

---------------------

网友:
上进水啊,上进水就不怕回水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水口抬高,放在容器顶上,哪有入水口在水下的...

出入水口都是同一个底口,上口是溢出口。

抬高要做的工程量比装个止回阀大得多,我也没想好怎么抬高

网友:
楼主要做一个h卧倒型的,就是这个h逆时针旋转90度,把单向阀装在水塔的底部出口位置,进水口在水塔的上面带球阀自动关的。这情况就可以防止倒流了

网友:
1、不要用这种卧室止回阀,它的阀片关闭时会撞击阀门座,有哐哐哐的声音,一定要用的话买阀门片上包胶的会好一点,然后这种阀门对安装的角度也有特殊要求,不灵活。
2、建议买立式止回阀,不管什么角度、方向都可以安装,关阀也没有声音。
3、止回阀一般安装在表后,如果水表故障或更新可以防止水箱内水倒灌。

网友:
我买了个手表后的直接装水表上的,准备等停水了换,阀门在水表后的,不装一直自转后在反转,怀疑正反转都转表反正感觉水费不对

网友:
这是当时进出水都用了一根管子,当时是省事了,每次上水都把水搞浑。
时间久了,再好的止回阀门也生水垢就不灵了。
我是坚决反对用一根管的,上水在上,用浮球控制,下水在下,一劳永逸。

网友B:
水塔改成上方进水,管口不浸入水里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塔改成上方进水,管口不浸入水里就完事了

水管里的水倒流回去水表也是朝前转累计水费的。新水表有防反接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