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OMXIN 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更换电容

楼主(2024-08-08):
这款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是今年1月份7.68元钱撸的,使用8个月就出现继电器不动作故障,估计又是阻容电路里的电容容量不足了,拆机换电容。

该款时控开关可安装在开关箱线槽上,属工业设计范畴

合格证标签及使用说明书二维码

进、出线接线端

时钟记忆采用一节7号电池供电

整个时控开关外壳没有固定螺丝,采用卡扣式封装

线路板与常见的定时插座一样,用的是阻容降压电路供时钟IC和24V继电器工作

降压电容为224/630V,实测电容容量只有0.13U,已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驱动继电器动作

更换一只274/630V的电容后定时器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
比德力西的还是有差距

网友:
感觉用干电池的比内置纽扣充电电池的要好。

网友:
干电池还行,
我的纽扣电池漏液才换掉

网友A:
这个型号很多个品牌都有生产,这是用哪个开源方案还是全是抄的???

----------------------------

网友:
以前见过这个造型的时控开关,外观和哥们这个一毛一样,不知道谁给代工的

网友:
标签是最正经的

网友:
降压电容供电的设备出故障,大概率降压电容失容。

网友:
微电脑时控开关有些很耐用,但有些很快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很多个品牌都有生产,这是用哪个开源方案还是全是抄的???

---------------------------- ...

同有此问。还都叫统一的名字。要么就是有国家标准

网友:
带电池的更耐用

网友:
微电脑,听上去高大上。

网友:
原来的 电容坏了, 扔了好几个了。

网友:
修复又能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捡了个KG316T,只有前面面板,后面的继电器板子和后壳没有

网友:
才半年就出问题

网友:
哪怪中国人喜欢外国的东西,这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
我有一个干电池内置的。需要定期换

网友:
最好换成安规

网友:
换成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更持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