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7晶体管测试仪这个二极管烧了

楼主(2024-08-08):
可能是充电或者测量过电池的电压,这个二极管烧了,现在量啥都显示二极管,后面这个x65不知道是啥,好像是电阻,但是量不出数值,用万用表。这个T4应该是sod523T4,但是不清楚方向,烧化了。

楼主:
想修个电源,没想到工具先挂了

网友:
这测试仪看着很好啊

网友:
59X是40.2欧姆电阻
二极管可以找设计文件里有电路图。一般是保护作用,也可以做判断、

网友:
最好根据厂家图纸确定,自己跑线路确定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开源的,去搜搜

楼主:
修好了,换了一个T4二极管。

网友(2025-02-16):
请问一下,C7下面那个白色的R18多少阻值?

网友(2025-08-04):
引用 楼主:
修好了,换了一个T4二极管。

我的为何无论 哪个电容全是ESR=0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换了一个T4二极管。

换的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