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松香,个人助焊优选

楼主(2024-08-08):
个人焊接,助焊剂真不太好选。我一般优选这种氢化松香,烟小,耐高温,不易裂,不起渣不易发黑,可不清洗。。。一般的悍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普通就松香,或者助焊剂

网友A:
业余爱好用这么一大块20年

楼主:
低音嗽叭磁铁盒子,以前老坛上见有人用过,早年自拆家里背投电视嗽叭,二大二小。。。放发热板上一会儿自己熔好。

楼主:
这盒子合金的吧,不生锈,用灶火烤还能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爱好用这么一大块20年

大块150克,小块100克左右

楼主:
新老坛子上许多坛友用松香调制助焊剂,有加酒精的,有加凡士林的,有用石碏油的,,,都好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老坛子上许多坛友用松香调制助焊剂,有加酒精的,有加凡士林的,有用石碏油的,,,都好用么???? ...

我用酒精配的不好用

楼主:
个人用焊剂要洗板是个麻烦事,洗板水有毒,吸入不太好。。。

楼主:
强力焊剂,用的少,但好用,腐蚀性强吧

网友:
一直只用松香。

网友:
一直用松香

楼主:
那种最普通的松香也用过,但没这种好用,好处是便宜,这种二十多一斤,听说用在凯纳焊锡丝里的松香,品质不错

网友:
一直用的是松香  尤其是吉他用的松香 烟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老坛子上许多坛友用松香调制助焊剂,有加酒精的,有加凡士林的,有用石碏油的,,,都好用么???? ...

凡士林的好用

网友:
松香很好找,到有松树的地方,在树干上就可以找到亮晶晶的黄黄的松香,用刀割下来,拿回家熬制一下,就是松香溶液,如果添一点酒精,就更好了;熬制的松香在冷却后,就可以使用了,熬制好的,烟雾小一点。

网友:
楼主这松香真漂亮

网友B:
好几年不要松香了,现在的焊锡成分都带有松香,如果说需要助焊剂,bga焊膏就蛮好用,不过比较贵一些。现在所谓的拖焊,成功与否就看焊膏和电烙铁好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几年不要松香了,现在的焊锡成分都带有松香,如果说需要助焊剂,bga焊膏就蛮好用,不过比较贵一些。现在 ...

bga焊膏要洗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