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牛指示灯寿命和功耗终于有改善了,实测

楼主(2024-08-08):
老公牛的指示灯,有200多毫瓦,大概是20个手机充电器静态功耗

分析下电压和电流的波形

新公牛插座用了白灯,电流可以很小了,功耗也小了很多,大概等于3个充电器的待机功耗了

可以看看电流波形,可以看出用了二极管,电流半波了

功率计什么也不插

上一个比较费电的 三星手机充电器国行的,省电的就不上了,省电的欧版大概只有10mW待机

网友:
跟颜色无关吧,限流电阻调整一下?

-------------------

网友:
是不是舍不得拆

网友A:
10mw这表测不出来吧

网友:
这是牛刀啊

网友:
一直觉得公牛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w这表测不出来吧

0.1mw都能测出来,何况10mw,我马上测一个给你,欧版15w 三星充电器待机

网友:
增大阻值,降低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0.1mw都能测出来,何况10mw,我马上测一个给你,欧版15w 三星充电器待机

这功率计比较牛,这么多位

网友:
你这个设备牛逼啊~

网友:
你这个设备够交好几年的电费了吧

网友:
日本货我说咋这么牛呢

网友:
高级灵敏的检测设备

网友:
设备灵敏度不错

网友B:
二极管是发光显示,输出怎么就变成.半波整流了

网友:
我是来看这台设备的,有点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是发光显示,输出怎么就变成.半波整流了

新版的公牛,里面指示灯终于串联了二极管

网友:
我也是来看这台设备的

网友:
为啥就舍不得拆了,真的长期开机的我都拆了,只有需要开关的才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