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元买了个蓝牙降噪耳机,用着还凑合,但是好像完全没有降噪功能。。。

楼主(2024-08-08):
各位买到蓝牙降噪耳机降噪能力怎样?

好的降噪耳机,是不是即使不播放,也能降低环境噪音

网友A:
差的降噪耳机,即使不播放,也能降低环境噪音。
仔细看一下说明,他说的应该是通话降噪,就好像雷碧和雪碧的区别一样。

网友:
   通话降噪貌似不算技术了,而是标配,我想让对方听到环境里的知了叫声,竟然听不到,并且通话降噪还关不了,被动技能,只有录音才能录到环境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的降噪耳机,即使不播放,也能降低环境噪音。
仔细看一下说明,他说的应该是通话降噪,就好像雷碧和雪碧 ...

差的降噪耳机,只是通话降噪,听音乐是不是不降噪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个漫步者三百多的蓝牙耳机,正常是可以调节的降噪模式、环境声模式、还有关闭   降噪模式不管你听不听音乐打电话,只要你开了,你自己说话的声音都感觉小了好多,对面跟你说话都可能听不到,坐地铁或者在很吵的地方确实效果还可以的,另外还有环境声模式,是本来耳机会掩盖一些外部声音,他给你放大了外界声音

网友:
20元的降噪耳机,那是被动降噪吧,结构上面降离噪音,没戴紧就是普通耳机了
主动降噪耳机是从电路上设计抵消噪音

网友B:
20块钱估计搞不了。 不过我玩过华为的。蛮不错的

网友:
6楼是行家。对主动降噪解释的很到胃。

网友:
降噪其实也就是把环境音通过耳机上的麦克风,通过电路传送到耳机内(只不过波形是相反的),和环境噪音抵消掉了,即使不播放音乐,打开降噪也会有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块钱估计搞不了。 不过我玩过华为的。蛮不错的

你的华为耳机多少钱买的?在公交车上,听不到噪音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华为耳机多少钱买的?在公交车上,听不到噪音么?

你去淘个二手去diy得了我那个就是自己淘过来改的  你搜华为降噪耳机有线款那个音质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淘个二手去diy得了我那个就是自己淘过来改的  你搜华为降噪耳机有线款那个音质贼好 ...

华为降噪耳机在公交车听不到噪音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华为降噪耳机在公交车听不到噪音么?

不能全部降噪但是有改善些  如果要便宜的话直接买那种软胶头的耳机毕竟密封性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全部降噪但是有改善些  如果要便宜的话直接买那种软胶头的耳机毕竟密封性好点
...

降噪耳机降噪不是靠密封,靠的是发出能抵消噪音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