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横河功率计WT210 拆机图,全网首拆

楼主(2024-08-08):
WT210是个非常好的功耗测试设备,最小电流量程5mA,最大电流量程 20A (60A峰值),可以测试交流,也可以测试直流,因为内部取样不是互感器,而是2个shunt取样电阻,分别是6毫欧和500毫欧, 是测试电器待机功耗和电网参数的利器,电源行业测试的金标准

我这个表原配谐波选件,可以输出电压电流波形,可以测试1到50次谐波,带有GPIB接口

以下是功率计测试的波形

1600w电吹风满功率,可以看出电源和电流曲线几乎重合,几乎阻性负载。

我给美的电风扇加了一个自制的可控硅调速,波形被切割,

一个可调光的LED 射灯的调光波形是这样的,我把调光旋钮放到中间。

老富士通定频空调,工作在1250w

富士通空调压缩机停转时候的待机功耗

公牛插座一个小小的led指示灯,功耗是我20个三星手机充电器的功耗。

公牛排插指示灯新版,用的白光,省电了不少,但也是两个充电器的待机功耗。

华硕的AC68U路由器,功耗不低啊,有10w,比我I5 7200U的软路由功耗要高一倍。

韩国商场买的三星LED灯泡,中国oem的。波形非常漂亮,感觉有功率因素补偿。

毕竟普通的LED灯泡是这样的波形

可调光ed射灯

我给hp系统电源 66332A,以及这个横河wt210 编了python程序,让两个仪器连接起来自动测试一些电源的效率

以下是note 9 三星充电器在不同负载下的效率, 5v输出,没使用诱骗

以下是兄弟标签打印机电源在不同负载下的效率, 12v输出

以下是酷泰科超薄饼干氮化镓充电器在不同负载电流下的效率,这个曲线我测试的是12v诱骗输出。氮化镓真不错

楼主:
贴一个屏蔽盒里面的电路,正面看两个屏蔽盒,一个电压采样,一个电流采样,电压采样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有20个电阻在分压,每个电阻上面压降才20v不到,

取样的核心 ADC是日本的AK9216, 采样频率是100KHz, 所以这个功率计可以计量0到100khz的电压和电流

楼主:
上谐波实测值了,家里市电的谐波在3.5%左右,不小,但合格。

国内标准:GB/T14549-1993中规定,公用电网谐波电压(相电压)限值为380V (220V),电网电压总THDv为5%,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奇次为4%,偶次为2%。 由以上标准看来,一般单次电压畸变率在3%~6%的范围,总电压畸变率在5%~8%的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

连上电脑看看, 1到50次谐波都出来了

楼主:
到了喜闻乐见的low tech 测量项目,看看家里服役了20多年的夏普老冰箱一天的耗电,做好积分24小时设置,时间一到自动停止计量,居然耗电2.4度一天,这样一个月将近 72度,快赶上一台变频空调的月耗电量了。

网友:
有测量仪器就是好,谢谢分享!

网友:
我用的是插在排插上的功率计,也蛮好用的

网友:
这机器不错,看做工和牌子像小日子的

网友:
功率计,也蛮好用的

网友:
高端的,横河是做仪表的。比所谓海盗版强的不只一点

网友:
机子看着舒服,这个很专业的设备了。楼主是高手,好设备在高手下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网友:
不懂,内部展示高端,悦目。

网友:
WT210测试认证公司仪器标配

网友A:
波形是连电脑测出来的啊?
这比功率插座好多了

网友:
感觉好规整

网友B:
做工真是很好,特别是那两颗二极管的焊接,赏心悦目。

网友:
见识了,这等设备怕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真是很好,特别是那两颗二极管的焊接,赏心悦目。

这两个二极管是TVS 过载保护管,用来保护宝贵的取样电阻的,瞬间过载能承受6000W,瞬间电流可以过载4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是连电脑测出来的啊?
这比功率插座好多了

原本这个电流电压曲线可以通过横河自己的WTviewer软件读,但我是安捷伦的 GPIB 适配器,不是NI的设备,软件无法读取曲线,不得以自己分析了这个设备的waveform 输出的数据格式,走了不少弯路,最后才穷举出数据前7位是头,最后一位是尾,中间是是4位的IEEE格式浮点数,前1024个数据是电压,后1024个数据是电流, 于是用python自己写了一个程序,把数据直接转换成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