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副万用表笔,改成夹笔

楼主(2024-08-08):
有一副闲置表笔,看到最镊子火起来

就想改一个玩玩
先断线,狠点心,咔嚓一下就好了

看看吧,这个线还是比较细的,因为这个表笔也是便宜买来的

镊子也拆开

把表笔线和镊子焊一起

组装起来,看着还行吧

测一下线阻,嗯, 一般般

找一颗LED灯珠试一下,不错,亮了,夹的稳又稳

线束收工

网友A:
蛮好的方法,学习参考一下。若是那两条线在夹子的同一侧,而且,用同轴线,这样就把两条线变成了一条线。使用起来,可能更方便。不过,各人习惯不同,也许这样更好。

网友:
手艺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的表笔基本90多m欧

网友:
秒啊 把夹子头 磨细一点是不是就更好了

网友:
夹子不错在哪买的

网友B:
应该再拆一个黑夹子,一半红一半黑这样组合

网友:
最好还是两根线方便一些

网友:
还能这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再拆一个黑夹子,一半红一半黑这样组合

跟我想到了一块儿
不过我想到的时候线已焊好了,就不想弄了

网友:
做一条开尔文测试线,就得到了两条夹笔

网友:
买好一点的线更好

网友:
一个万用表,多配几付各型插头,很适用

网友:
看起来不错,能给下镊子的链接吗?

网友:
内部线看着像铝线,能顺利焊接上证明不是铝线。

网友:
这小夹子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蛮好的方法,学习参考一下。若是那两条线在夹子的同一侧,而且,用同轴线,这样就把两条线变成了一条线。使 ...

如果有时也测测贴片电容,那还是不要用同轴线了,2根线分开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再拆一个黑夹子,一半红一半黑这样组合

我的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我也做了这么一个测试夹,如6楼所述,是拆了红黑重新组合的,有时方便区分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