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柏的交流内阻仪求资料

楼主(2024-08-08):
     这个货资料太少了,目前电压内阻值均无法测量出值显示在面板上,显示始终不动,面板按键是正常的,当加入电池测量时无动于终,没有维修过这类仪器,资料也没有,只有开贴求助。型号是:安柏的AT 520  交流电池内阻测试仪。测量范围1U欧到3K欧。

网友(2024-12-10):
我也有一个,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安柏的AT 520  交流电池内阻测试仪

这个性能如何,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柏的AT 520  交流电池内阻测试仪

这个性能如何,多钱?

一般般,不如日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般,不如日置的。

你指日置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