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简易按压式酒精瓶

楼主(2024-08-08):
每次用酒精的时候都要从瓶里倒,挺费劲的。正好我手上有用完的洗手液瓶,改了个酒精瓶。用了一段时间,除了活塞杆里的酒精会有小点浪费其他都挺好。
1.拿一个易拉罐,取易拉罐罐底,取下的罐底边缘打磨一下,中间钻孔
2.取下洗手液瓶的压头,去掉上边部分,并用火稍微烧一下,让表面化了,把孔对齐往罐底压一下,让它和易拉罐底更贴合(这两样是不粘的所以还得用胶)
3.用AB胶把压头和易拉罐底粘起来,等胶干了再把压头安回去就行了

网友A:
好想法! 但是会不会这个泵一下射出来太多酒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 但是会不会这个泵一下射出来太多酒精啊

底下用扎带缠几圈,减少行程就好了
最大问题是按压力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 但是会不会这个泵一下射出来太多酒精啊

用酒精的时候确实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拿着牙刷压的话,就问题不大了(一方面有刷毛挡一下,另一方面拿着牙刷后半段挺好控制出酒精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用扎带缠几圈,减少行程就好了
最大问题是按压力度太大

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
服了,真服你了
不服不行

网友C:
这种瓶子的按压力度好像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瓶子的按压力度好像大了点

可以把压盖翘开,拿出储藏罐里的弹簧,换个合适的,当然也可以直接用个合适的瓶去做
(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
不用时怎样封住顶上的出口??

网友:
楼主有才,其实淘宝小瓶子蛮多的,

网友:
用香水瓶子应该更好,这个管子有点大啊

网友:
虽说买一个酒精瓶也不贵,但是还是要为楼主的手艺和想法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