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 bk650m2-ch充不进去电,想请教下各位老大

楼主(2024-08-08):
接市电正常供电,不充电,不报警。断开市电可以用电池逆变,打开Power Chute软件查看也显示在充电,其实没冲。尝试过换新电池依旧充不进去电,参考apc其他型号的ups说可以换电容或者换充电管理ic解决问题,但是bk650m2-ch这型号不知应该换哪颗电容或者充电管理ic。最后红圈里有个孔是坏了吗?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A:
明显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芯片烧了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看类型呢?想去淘个同类型换上试试,我是小白,准备买同电容或者ic去家电维修的地方让师傅换一下,麻烦了

网友B:
芯片坏了,D37也查查

网友C:
R98 U5 D37都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坏了,D37也查查

谢谢,我收集好老大们的建议,淘宝买点对应配件,然后拿去家电维修地方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R98 U5 D37都查一下

谢谢,我收集好老大们的建议,淘宝买点对应配件,然后拿去家电维修地方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烧了

谢谢,我在一个一个瞅哪里电路板跟临近颜色不对的,然后做整理

网友E:
U5芯片烧坏了。查一下外围有没有问题。要是没问题,换芯片就好了。

楼主(2024-09-14):
引用 网友E:
U5芯片烧坏了。查一下外围有没有问题。要是没问题,换芯片就好了。

因为我是小白,发这个帖子求助,好多大哥帮忙,谢谢

网友(2024-11-01):
R143也烧穿了

网友F:
apc bk650m2-ch

这是个什么产品,干什么活的?

网友:
我的板子也烧了. 我想要一个高清图. 有很多元件根本看不清. 看清了也找不到(丝印比较特别), 我这里特别想知道R239是什么阻值, 我这边这个电阻被烧断了. 开路.. 还有D37我这边鼓包了, 丝印为  1M (右侧有 3X 竖着写), 这个二极管, 想知道具体是啥型号.

网友(2025-03-18):
查了下应该是UC3843, 3 8没看清

网友:
我的这个型号是,换了新电池关机状态充了24小时,插电开机长鸣红绿灯闪。不接电状态开机绿灯自检后机器内继电器咔咔两声,然后一声嗡声,然后灯灭。此状态下接电自动启动绿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apc bk650m2-ch

这是个什么产品,干什么活的?

施耐德的小功率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