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线电视母口不用的时候,防潮和防尘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24-08-09):
网口不用的时候,可以盖防尘塞,

有线电视母口不用的时候,是否也有相应的防尘塞
哪里可以买到这种防尘塞?

网友:
搞个公头插上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搞条线插上不就得了

网友:
怀旧物品,天线插头。

网友:
用胶带缠一下,或直接插到旧机顶盒上。

网友:
心细之人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很感幸趣,许多另件的保存不易,不仅要防尘,还要防氧化

网友:
拿个塑料袋扎上,多简单

网友B:
还防啥尘哦,电视机坏重来不是因为接口没有防尘,挂墙上的东西,重来不动,接口那里需要防尘

网友C:
都淘汰了,扔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很感幸趣,许多另件的保存不易,不仅要防尘,还要防氧化

有线电视母口防尘防氧化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样的接口基本上都淘汰了,再说一般情况下都是插上的,不需要做防潮的。

楼主:
滴蜡后要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淘汰了,扔了算了。

有线电视口被淘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防啥尘哦,电视机坏重来不是因为接口没有防尘,挂墙上的东西,重来不动,接口那里需要防尘 ...

弱电箱里面很多有线电视线,有很多灰尘。。。

网友:
引用 楼主:
滴蜡后要用怎么办?

真抠呀

网友:
工控很多都有类似的设计,软塞 帽子等,放潮防氧化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就是用小塑料袋套上用橡筋绑住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接口都淘汰了,留着也没什么东西用的上。现在要么是光纤,或者HDMI之类的接口。
你用这个接口,什么设备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