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三星小黑豆+安国6989,并测个速

楼主(2024-08-09):
两片苹果盘拆的颗粒,慧荣上无法开卡使用,
放在安国上,不仅开出全容量,而且速度还真不错

网友A:
K9HFGY8S5D,三星16nm MLC,速度快的一批。上sm3267写100+,在46en上,单颗写160。
上安国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9HFGY8S5D,三星16nm MLC,速度快的一批。上sm3267写100+,在46en上,单颗写160。
上安国可惜了 ...

范范,这几片颗粒比较奇怪,颗粒是ldg双贴,不是hfg,3267上可以正常量产,不插拔也可以跑圈,但是拔下来就掉盘,本打算扔了,贴安国上发现可以,一个苹果盘拆的,其它颗粒在3267或者3281上都没问题,不知道原因。

网友:
都是经验啊

网友B:
读写30/20在2.0盘算快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范范,这几片颗粒比较奇怪,颗粒是ldg双贴,不是hfg,3267上可以正常量产,不插拔也可以跑圈,但是拔下来 ...

需要跳SB8跳线

网友C:
上903试试,应该速度挺炸裂

楼主:
跳线都没有问题的,电压也试了两种,都是 不行,估计是拆颗粒的时候不知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903试试,应该速度挺炸裂

没有9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写30/20在2.0盘算快的了

应该是这个主控的满速了

网友:
6989速度还是很稳的

网友:
好厉害啊,安国不错

网友:
接3.0泡最高速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