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koixia的slc颗粒6h2h上慧荣sm3281,并测个速

楼主(2024-08-09):
搞了几片东芝的6h2h,上3281做了两个16g的盘

速度看着一般般吧

网友A:
这速度比我手里的快多了,话说容量是正常开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比我手里的快多了,话说容量是正常开出来的吗

正常开的

网友:
厉害,高速小容量优盘

网友:
效果还可以啊

网友B:
速度不错,一直以为3281开不了slc,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不错,一直以为3281开不了slc,长见识了

能开的颗粒比较少,东芝的7h2h,还有镁光的基本都是可以的

网友:
Slc颗粒主要是稳定,适合存放数据

网友:
4k对齐可能还要快个上10兆

网友C:
你这速度不对啊,这个上3281不是读200左右 写100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速度不对啊,这个上3281不是读200左右 写100多么

直接用的6s2f的参数,改了id,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速度不对啊,这个上3281不是读200左右 写100多么

@ 98 D7 A0 32 76 D6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64 64 64 A2 A2 A2 5C 5C 5C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EG6H2FBA4C 24nm SLC

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速度不对啊,这个上3281不是读200左右 写100多么

由于容量小,我也没计较,倒是挺稳定的,哈哈哈哈

网友C:
这个贴3260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贴3260也不错

3260速度确实不错

楼主:
贴了两片3260,速度真不错

网友:
没开过U盘, 也想尝试一下, 想请问下楼主, 这些个参数改了那固件哪来呢??固件支持24nm/25nm 的MLC么??

楼主(2024-09-22):
频率从100改到133,快了不少,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
4k没对齐,对齐了速度会好点

网友:
数据放几个月试试,3281贴MLC几个月后多数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