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VIVO Y93手机,更换充电尾插

楼主(2024-08-09):
老爸的手机充不进电了,换了充电头跟线还是一样,估计是充电尾插坏了。在某宝上买了配件来更换,解决充电问题

楼主:
都是这个型号可用的

网友:
直接换type-c头。

网友:
卡扣结构不错

网友A:
既然打开了,连电池一起换了呗

网友B:
这种锅仔片外面直接扣按键的手感真实垃圾的要死。。小米也这个德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打开了,连电池一起换了呗

电池用着还行,没必要换了,都是老手机了,老人家用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锅仔片外面直接扣按键的手感真实垃圾的要死。。小米也这个德性。

也不至于,手感还可以。其实开关里面大部分用的还不是锅仔片

网友:
时间用的久了,寿命有限,换了就好

网友:
还是 换尾插 省事。

网友:
模块化设计,就是好。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长的卡托。

网友:
换模块真好,风枪都不要动手了

网友:
3卡托确实少见。我的手机是2卡托,网购延长排线转接,可以改三卡合一,配厚点手机壳挖出放卡位置。磨薄卡改三卡合一,优点不影响手机外观,缺点容易弄坏芯片。后来华为把存储卡改成特殊规格,只有部分机型才能用。

网友:
模块化设计

网友:
复活了  不错   不过应该换新机了   哈哈

网友:
以前换过一次尾插小板,发现买来的跟原装的一对比 用料有缩减

网友:
勤俭节约的传统

网友:
现在模块化也方便了自己动手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