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老风扇能改遥控型吗?

楼主(2024-08-09):
前几天给无脚电风扇做了个架子,现想改遥控,拆开看了下去电机只有三根线(红、蓝、黄绿相间)。黄绿线应该是公共线吧?如果能改只有两档风了,对吗?最后一张图片为台扇去电机6根线。
上图片了。

网友:
可以的,就是摇头不能遥控。我的也是老风扇改的

网友A:
可以改,就是将原来电感式调速的三根线对接遥控器板就行。

网友:
好改得很,串联电容做档位,很多吊扇调速都是这样玩.

网友:
大哥的架子做的真合适

网友:
可以的。找出电机与档位电抗器连接的导线,把遥控器高中低三档输出线并在一起接到这导线上就能实现三档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就是将原来电感式调速的三根线对接遥控器板就行。

谢谢,是不是进线电源(220V)旁的公共线就不用接吗?

网友:
这风扇是够老的,还是电感调速的。

网友B:
内部接线都未看明白,线太乱了。

网友:
这么多线,线好多好乱

网友C:
档位输出接原档位

网友D:
量身定做的支架。再打磨抛光就满分了

网友:
这老货有年头了 改遥控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接线都未看明白,线太乱了。

可能这种直接不用接所谓的公共线,我被公共线迷到了,应该是去电机3根线(红、蓝、黄绿)接板上高中档位,应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档位输出接原档位

好的,感谢,我在找公共线接哪根?原来公共线可以空着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身定做的支架。再打磨抛光就满分了

不是抛光,在打算抛弃架子了,想扶电风扇头上墙(想改壁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我在找公共线接哪根?原来公共线可以空着不接。

一梓可以不接

网友:
架子搞得很巧妙

网友:
风扇里2个直滑电位器是干吗用的?
通往电机的3根线都是扇叶电机的?还是有单独的摇头电机?
你这遥控已经有定时了,改遥控就是把原来的机械定时去掉,遥控对应原来调速的琴键开关接上就行了,原来的调速可能是4档的,如果遥控上只有3档,那就把原来次慢的一档空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