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插电池线发出啪的一声

楼主(2024-08-09):
为啥电源线插电池会发出啪的一声?我查了一下是打火,电容充电,
问题的关键是,原厂线就是轻微的啪一声,
我自己做的线子,才碰到就发出较大的啪的一声,还发出白光
吓得我都不敢擦进入了
为啥原厂声音小,我的线子打火声音大呢?

网友:
我都是先把开关关掉再插    让开关去打火

网友:
换电池前先拉掉总电源开关,控制器功率越大,内置的电容容量就越大,“啪”声就越大!

网友:
插充电线不应该打火的

网友:
充电器一般有NTC,充电的线不怎么打火。
整车供电打火是正常的,控制器内部的大电容充电。
电摩的有个空开可以先断开。简易款的电车没有,我都是用钳子夹着去触碰,不过也不经常拆。

网友:
你做的线径粗

网友A:
原厂的线细  电阻大  。你这个线粗 电阻小  瞬时放电更强  所以声音大。

网友:
楼主用的线很粗啊,多大电流充电,充电器能输出这么大电流吗?电池受得了吗

网友:
步骤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线细  电阻大  。你这个线粗 电阻小  瞬时放电更强  所以声音大。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估计原厂的线细,线阻大,接入瞬间电流被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