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雷柏 pre5 键盘对码

楼主(2024-08-09):
雷柏新出的无线键/鼠都是多模的,我咸鱼买了个无接收器的pre5键盘,家里正好一个多模键盘接收器(2.4g),官方网站上有对码程序,但怎么也对不上,有人说我这是国外定制的,找到英文网站,写的是接收器是一对一固定码,不能调换。我就放弃了。后来看到淘宝上有人卖pre5接收器,保能对上,我就有动心了,又开始折腾,终于让我对上了:不用关机,点击对码按钮后,持续按fn+4,等到蓝牙灯闪后,松手,按esc+del,瞬间就对上了,就这么简单。

我用的是雷柏9000g键盘的原配2.4G接收器对码上了雷柏pre5键盘。
那个雷柏9000g键盘很坑,详见拆机贴。不过他的接收器很香。

网友:
不用关机,点击对码按钮后,持续按fn+4,等到蓝牙灯闪后,松手,按esc+del,瞬间就对上了,就这么简单。
感谢分享!!!

网友:
技术贴点赞

网友A:
很多都是接受器丢了只能扔了!很难搞,厂家也不放出来同品牌不同型号之间能匹配的方法!

网友:
接收器还是罗技做的好

网友:
好多都是这样

网友:
还是逻辑的优联好用,一个小usb接收器连6个鼠标或键盘。可以各种键盘和鼠标的搭配。

网友:
能对上就好

网友:
厂家故意的,很坏。技术上应该没难度。

网友:
漂亮,这个帖子是很多使用这种类型设备的福气

网友:
方法不错,有碰到的可以试试

网友:
能对上用上就好,接收器确实容易丢

网友:
大多是一对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都是接受器丢了只能扔了!很难搞,厂家也不放出来同品牌不同型号之间能匹配的方法! ...

我这个雷柏接收器是9000g的原配接收器,我把他配到了pre5上了。
好像在哪看到雷柏的也能像优联一样一个接收器对好几个键鼠。不管怎么说,一个接收器对一个键+一个鼠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同一厂家对吗

网友:
感谢分享,能配接收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