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又翻车再上车,firefly rk3399开发板维修

楼主(2024-08-09):
地摊上看到的,外形像小主机,看见有个蓝色的usb口和Type-C口,觉得配置应该不会

于是扫图识别,可能是个rk3399开发板,讲价30块钱拿下。
放了几天,终于有闲试一下机,插12v电源,没输出,甚至连灯也不亮
接可调电源,直接保护了,调低电压到1v,大短路
功率比较小,这么大的板子肯定摸不到哪里热,于是拿出热成像照一下,发热点就在电源附近
熏一下松香吧
熏完加电,化了,但是不明显,把四个电容都拆下来了,测了一下发现一个坏的3个好的
于是把好的再装回去,又补了一个封装大点的但是容量一样的回去
刷干净再加电,不短路了,电流有跳变,看起来开机了
接到投影仪上,发现有一个默认的launcher,老独占页面,想连个WiFi也不行
Type-C口接电脑上,adb可以连接,不需要认证
发现风扇在开机和关机时都抖动一下,估计也是坏了,拆开

原来是锁紧用的小塑料片断了,导致不能固定住扇叶,这种塑料锁片真是坑人,遇到过好几次了,本身风扇没啥问题,就是这个小锁片裂了,导致不能转了。

第一个rk3399开发板就这样到手了,虽然翻了个小车,但又抢救回来了,大问题都搞定了,以后慢慢再折腾吧

网友:
不懂这个的人,当垃圾卖了;楼主是懂技术的人,买回来,维修好,就是捡漏了。

网友:
找固件刷起

楼主:
打算从0学Android bsp了,一直没合适的开发板,这个资料比较全,可以定制系统里的任何部分

网友:
热成像仪好东西

网友A:
怎么知到贴片电容的参数呢?

网友:
热成像真是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到贴片电容的参数呢?

测旁边好的,如果全坏了,就根据电路所在位置再细研究研究了,不过这个地方的,可以不补的,我一般习惯是补上

楼主:
坏电容的位置,容量为22uF,官方有电路图和点位图的。修的时候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