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13promax绿屏的修复方法

楼主(2024-08-09):
1.手机正常使用出现绿屏的情况,触摸是正常的。

2、把手机拆开,在屏幕的显示IC两边第二排刮出来左边第7个点和右边第7个点,用一条铜线连起来。

3、显示恢复正常。

4、由于我是业余的,没有绿油,只能用透明胶贴一下固定。

5、要注意一下,显示屏不能用洗板水去清洗,否则会出现图2右边那个点的情况,一片都是导电的屏蔽层,会影响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