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牧田手电钻附带座充,一看就是假冒的,这么简单居然可以充电

楼主(2024-08-09):
牧田手电钻附带座充,一看就是假冒的,这么简单居然可以充电

网友:
牧田 入乡随俗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高科技黑科技纳米技术,微电脑控制的充电器,所以购买产品,一定要看准,哪些是正品,哪些是山寨,否则,花了很多钱买的东西不怎么样。

网友:
充电本来就是简单的事,搞得高科技就卖大价钱。限制电压电流,到达标准就是充满。

网友A:
那主板做小,和插头做一起多好。又又又可以节约好几毛成本,还环保点。

网友:
又是高科技大规模集成电路,一个多爪干一堆元件干得活

网友B:
贴片都打了胶的那个二极管怎么歪成这样?

网友:
两个芯片,一个电源芯片,没啥技术含量还带mos,低压358估计只能比较下电压显示电压到没到。
充电肯定能充但是俺不按照锂电池性能充

网友:
只是充电,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一堆控制

网友:
充电板电路集 成度高了

网友:
厉害,居然能看出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主板做小,和插头做一起多好。又又又可以节约好几毛成本,还环保点。

做小了,就不上档次了,价钱怎么能上去

网友:
山上的吧,是简单了点,220v,串个电阻就进桥里了,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都打了胶的那个二极管怎么歪成这样?

有可能胶打的不够歪了,或者是返修后手工焊的,维修的手抖焊歪了

网友:
复古极简设计,感觉像高中物理实验课学生做的。

网友:
黑科技纳米技术

网友:
有管用元件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高科技黑科技纳米技术,微电脑控制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