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什么样的胶用来固定接头?

楼主(2024-08-09):
看到好多电器内部有白色的胶用来固定接头之类的,很硬,必须用些力气才能去掉,但自己从网上搜寻了好久买的这种(当时买来就这样,不是时间久了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后有些软,不是很满意。有些场合用热熔胶不行,比如我这个自制的无线网卡,发热严重,我都给上散热块了,甚至都想上风扇。
请教坛友知道那种胶什么名字吗?

网友A:
热熔胶,温度高的话用ab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温度高的话用ab胶

热熔胶不稳的,AD胶会腐蚀电路板的铜箔。得用电子阻燃胶

网友:
用这种,固化的散热胶,还能导热

网友C:
白色硬的就是热熔胶  耐高温的

网友:
固定散热片用导热胶,粘上了想取下来都困难。

网友:
硬的抠不动的,白色的,热熔胶吧

网友:
用热熔胶不就行了,线断了还能扣掉,维修方便……

网友:
这种软胶有很多类型的,半流的,不流的,可以根据需要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色硬的就是热熔胶  耐高温的

学习了,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热熔胶,普通胶枪通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不稳的,AD胶会腐蚀电路板的铜箔。得用电子阻燃胶

用过这种红色的胶,干的比较慢,但是干了挺结实,而且想拆用洗板水泡泡就松软了。感觉比较好用。

网友:
用硫化硅胶, 没硬前和牙膏差不多,硬了后就可以了,硫化硅胶耐高温, 绝缘

网友:
我买708比较硬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热熔胶,普通胶枪通用不?

胶枪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硬的就是热熔胶  耐高温的

电磁炉面板和下面的塑料开缝,能用这种吗?

网友E:
用铸工胶,硬得跟石头一样,能耐高温到220°C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炉面板和下面的塑料开缝,能用这种吗?

热熔胶是不耐高温的,不然怎么叫热熔啊?电磁炉面板用704粘就可以了,704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铸工胶,硬得跟石头一样,能耐高温到220°C

是AB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