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空白光盘比影碟质量差嘛

楼主(2024-08-09):
拷完资料,右键弹出,久见没弹出,我就手动按下光驱弹出键。结果盘读不了拉。
dvd空白光盘在我印象中很容易受伤得东西。
十年前,我买过tdk空白盘,两次手滑就摔坏两张,光盘外表没裂痕,但是内伤拉,废了,明眼能看到里面夹层有部分裂了,就类似那种脸上有块地方长白斑那种感觉
还因为这两次摔坏经历,导致我拿光盘时候,都是小心翼翼

作为90后,影碟陪伴我很长童年时间。我也没见过vcd,dvd影碟,有这么脆弱的,各种刮花,水里泡下,照样播放。虽说没使劲折腾它,但也不到小心这份上。
那些租碟铺子的vcd碟,我相信他们的盗版碟也不少吧,如果有这折损率,那估计有的忙或者会亏本
哪怕后来dvd盗版光碟,5快一张,十块一部电视剧。也没这么脆弱啊。

难道确实是我买得空白盘质量堪忧,还是幸存者偏差

网友:
买得空白盘质量堪忧

网友A:
必须肯定以及一定比压制的正版碟片差。

因为压制的正版碟片的0,1是“坑”和平地;而刻录碟的0,1是反光和不反光。

烧录的数据就是用激光把有机染料烧黑,导致反光少一点。

所以再好的刻录碟也比不过压制碟。

网友:
从工艺来说,刻录盘是激光蚀刻染料层,影碟是pc部分用母盘模具压出凹坑,可以被激光烧掉的染料和可以做防弹玻璃的pc哪个稳定?所以自然是影碟数据层更牢固,不过我10几年前刻录的碟片也都还能看,当然我是没往地上掉过

网友:
差应该是差点吧,各种保管也靠自己用,方法得当管的就久

网友:
我刻的盘也摔过,还能读可能我运气好

网友:
东西都有。只是再也没用过。

网友:
主要是光驱时间长了会老化,换个光驱估计就读出来了。08年还是09年的时候我家还是99年的奔腾3的老电脑,CD光驱,突然有一天我家的光盘就全都读不出来了。后来调了调电位器,又好用了几年

网友:
空白盘烧录的是药涂层,比不了压出来的物理层稳定,所以保存时间也不是永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肯定以及一定比压制的正版碟片差。

因为压制的正版碟片的0,1是“坑”和平地;而刻录碟的0,1是反光和不 ...

正解,都不是一样的东西了,工艺完全不同了。

网友B:
也可能是刻录机问题,激光头脏了,老化了

网友:
刻录碟多个备份,隔几年再刻录一遍

网友:
好多年没可录过光盘了。

网友:
你买的空白盘白菜价吧,好的盘不会这样.

网友:
刻录盘确实很多不行,要买好的正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刻录机问题,激光头脏了,老化了

新买得刻录机哦。我后来重新刻录两张,就没问题。

网友C:
我手上还有几张空白的CD盘没有用,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还有几张空白的CD盘没有用,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现在,公检法用光盘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公检法用光盘是比较划算的

公检法用光盘朋友送了十几张,不舍得用,应该几十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还有几张空白的CD盘没有用,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以后就更不可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