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两把手摇式下水道疏通器

楼主(2024-08-09):
第一把收纳式下水道疏通器使用后没有干燥就收进去现在生锈了。

第二把1厘米直径的3米长下水道疏通器我现在经常使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A:
  用处不大  直接疏通剂

网友B:
有一个和第一个一样的产品,偶尔用一下,轻微的还可以,堵的严重的没用,还得使用机器绞

网友C:
不好使啊还是我不会使啊,我用过后面这种,但我弄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处不大  直接疏通剂

我觉得挺好用的,疏通剂怕不小心伤到眼镜还担心腐蚀下水道我是不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和第一个一样的产品,偶尔用一下,轻微的还可以,堵的严重的没用,还得使用机器绞 ...

我厨房洗菜盆的下水道每次堵塞都能用手摇疏通器解决,我看到专门疏通下水道的也是用带有电机的机器每次至少要一百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使啊还是我不会使啊,我用过后面这种,但我弄不进去

要两个人配合使用,一个负责摇把另一个用手加点力往里面塞,尽量保持疏通器在直线的状态下,如果拉不出来时就反方向摇也是边摇边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挺好用的,疏通剂怕不小心伤到眼镜还担心腐蚀下水道我是不敢用的。 ...

京东 买瓶 膜太 ,这个天  或者倒一壶半开的水  再到疏通剂   早上半开水倒一两壶,你再回我贴

网友D:
还是平时多注意点才是最有效的。这种东西轻微堵塞的,可能有点作用,严重的没戏。

网友:
有滤网用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堵过

网友:
第二把用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E:
电动螺丝刀夹住,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处不大  直接疏通剂

有用的,一般堵得不严重疏通剂就可以解决,如果碰到毛发之类的堵塞比较严重光靠疏通剂不一定搞得定,用这种工具可以把毛发之类的卷出来,还有种带爪子的有些特殊情况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用的,一般堵得不严重疏通剂就可以解决,如果碰到毛发之类的堵塞比较严重光靠疏通剂不一定搞得定,用这 ...

试试我的方法  更多是管道节点挂了东西

网友:
第二种见过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东 买瓶 膜太 ,这个天  或者倒一壶半开的水  再到疏通剂   早上半开水倒一两壶,你再回我贴 ...

我还是不打算用疏通剂怕不小心弄伤眼睛,基本都是用疏通器之后再塞条水管进去用湿毛巾密封水管缝隙利用高压自来水把管道冲干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平时多注意点才是最有效的。这种东西轻微堵塞的,可能有点作用,严重的没戏。 ...

已经在洗菜盆加了小孔滤网一般不会用大的食物残渣进去,疏通时看到有些白色的硬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螺丝刀夹住,很好用。

我目前还没有一把电动工具全是手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两个人配合使用,一个负责摇把另一个用手加点力往里面塞,尽量保持疏通器在直线的状态下,如果拉不出来 ...

学习了。后来也没再用过这东西,直接换了个马桶。

换了马桶后才发现,应该是之前那个马桶不给力。换了新的后特别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