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CL7107 这两个哪个是真货?

楼主(2024-08-09):
上面打的真货,下面打的进口拆机件,分不清哪个是真的

网友:
没看出来哪个是假货

网友:
上机试才知道哪个是真货。

网友:
说不定俩个都是真家伙

网友:
上机也不知道哪个是真货啊,相对来说拆机件只要没有坏那还是不错的.

网友:
市面很多IC其实都无法确认到底真货假货,除非有明显痕迹.想要确认除非用专业测试方法和规格书对照是不是符合,不能明显低于也不能明显高于规格书数据.

网友:
可能两个都是假货

网友:
也许两个都假的,哪个能用哪个就是真的

网友:
那个能用那个就是真的

网友:
真假先不说  右面的肯定是打磨过新刻的字

网友:
真假只靠看难分便。上机试试吧.

网友:
外表分不清楚,上机试才能知道。

网友:
有些是同厂的后来加的编号

网友:
砸开看看

便知真假

网友:
细小的字体的肯定假的

网友:
刚开始感觉左边的像真的,过了一会儿又觉得右边的像真的,咋办啊

网友:
两个都不是Intersil原厂的。

网友:
这玩意也就学生用了吧,真正做产品都过时了

网友:
就像孙悟空,真假要如来佛才能辨别

网友:
这种专用IC销量极低,一般不会有假货,造假货也要成本的,量少、便宜,不值得做假货。
很多事拆机件、翻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