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EM391突然坏了

楼主(2024-08-09):
用了好多年了,前几天还用的正常,今天打开就彻底不好使了,拔档只有小数点,电阻档不归零,保险不通,换一个故障依旧。不知道啥毛病,能帮忙推荐一个表,小数点2位左右,一百元有啥表,看了一下,现在表太贵了。

刚才发现众仪的这个,有用的吗?4位半77元

网友A:
众仪这个是4位哪来的半呢...ZT303和219以及225才是4位半,我买ZT303不久还算实用,就是稳定慢一点没有啥其他不可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仪这个是4位哪来的半呢...ZT303和219以及225才是4位半,我买ZT303不久还算实用,就是稳定慢一点没有啥其他 ...

准备买219了,九十多元,没用过这么贵的,都说慢,也不知道咋样,估计我一直用便宜表,应该感觉不出来。

网友:
219不错,不出百新表首选。

网友:
最大显示9999和四位半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买219了,九十多元,没用过这么贵的,都说慢,也不知道咋样,估计我一直用便宜表,应该感觉不出来。 ...

值这个价.这前有过测试ZT303够值了,我是更喜欢ZT303的外观,同系列还上手过ZT225因拨盘档位太密退了.

网友B:
表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能用就好,。

是的,以前一直用十元表,现在困难点是找个标准的电压电流值,最近做库仑计,电子负载,才感觉以前差不多电压电流值不行。

网友C:
修修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修还能用

不会修,已经买了众仪的219,果然如大家都说的,反应速度不快,精度高,就是不知道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