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i7-4790k一个cpu比一套i3-9100f都贵

楼主(2024-08-09):
看看某鱼的报价,怎么说也是9100f这两个要更值得买吧?

网友:
确实9100f值,老货的顶级版贵

网友:
看CPU天梯图,4790K比9100F性能强啊

https://www.mydrivers.com/zhuanti/tianti/cpu/

网友:
你找个CPU天梯图看一下吧

网友:
老货当宝啊,虽然新货性能略差,但技术新,各种接口,支持的技术也新。

网友:
4790K 毕竟是牙膏厂旗舰 所以 某些人会因为其他原因选择他

网友A:
Intel4代使用SATA3和DDR3,整体水平就这样就算有个顶级的老CPU也白搭,试问正常运用CPU占用会有多少,实际性能瓶颈会在周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4代使用SATA3和DDR3,整体水平就这样就算有个顶级的老CPU也白搭,试问正常运用CPU占用会有多少,实际性能 ...

我用个1231V3在和你打字
NVME硬盘也可以引导 但是只能X2

网友:
不同的平台了,这得看需求。
4790K也算那一代平台的顶级U了,在三代平台上,无敌。
你这I3,也仅仅算是入门级的,更何况还是给凄惨红的主板。

网友:
4790K带显卡,9100F不带显卡,要是9100的话,价格差距又小了

网友:
已经换了1270v5了

网友:
旗舰 旗舰 旗舰

网友B:
闲鱼的价格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的价格没有可比性,

应该是的,有的就是胡乱写的,说不定几天就又变了

网友:
看看其他卖家

网友:
闲鱼有传家宝

网友:
4790能装win7,对于一些特殊用户升级的需求,比如用户就是B85板子,比如工厂里面的电脑,不想换板子,U坏了,或者想升级高一点,最高的只能选4790!对于特殊人群来说就算500他也得换,因为不在乎价钱,没得选!

网友(2025-04-09):
带核显与不带核显,价格可以相差一截,

看看12400与12400f价格相差多少?

网友:
虽然是4代i7,但好歹是i7啊。

网友:
性能还是比I3好,其它配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