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星主板B75MA-E31,这个蜂鸣器怎么安?

楼主(2024-08-09):
2024年8月9日

为了淘汰掉20年前第一天组装电脑发黄的老机箱,把映泰TH61A大板换成微星主板B75MA-E31,cpu i5-3470和风扇保留,开机自检 滴声怎么也搞不好了

这是说明书图示

这是实物拍照

这是从网上搜得的,从这里看到似乎两者有区别
----------------------------
用原来的小喇叭(线圈式的)不可以,是不是需要用压电蜂鸣器?

----------------------
下午根据大家的建议测试了各种插脚(1-4,1-3,1-2,3-4正反各种情况),但都没有开机时的滴声,不知道还需要在哪设置?用表测试蜂鸣器是好的

网友:
用无源蜂鸣器,不分正反的

网友:
去微星官网找一下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A:
直接1-4就行,中间2个是空的,这个好像是标准 ,没看到过别的接法...

网友:
闭着眼睛插上去,响了就行,话说这玩意一般不都是在主板上吗

网友B:
1.3接蜂鸣器,无源

网友:
要看说明书,好多的主板都不带蜂鸣器了,但接口留着

网友:
就是机箱喇叭,或者那种小圆柱型的插件,对吗?
用SPK呀,就两条线,JFP2插8正2负。
我家也有微星主板,这个很熟悉。

网友:
先拨掉所有内存开机,再把觉得有可能的针插一片就容易找对了

网友:
没内存主板会一直鬼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1-4就行,中间2个是空的,这个好像是标准 ,没看到过别的接法...

正解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接蜂鸣器,无源

说明书  https://download.msi.com/archive/mnu_exe/E7808v1.0.zip

确实是接1和3 ,

网友:
你们都没我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我22年的微星660主板也是分Speaker和Buzzer,我因为音色不对味换到Buzzer的针脚去发现是一模一样的,音色只有技嘉和上古的声音一致

所以,针脚是没有区别的,但BIOS里面可以开关,默认是关的

网友:
标准跳线头就是4脚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  https://download.msi.com/archive/mnu_exe/E7808v1.0.zip

确实是接1和3 ,

我就是从官网下载的说明书,但与实物标识不一样

网友:
有些主板自带蜂鸣器,现在大部分不带要自家加,以前还见过主板是用多媒体音响当蜂鸣器的,就是通过音频口输出警报声,前提是开机前得插上音响

网友:
看上边坛友说了不少,能开机了么。

楼主:
下午根据大家的建议测试了各种插脚(1-4,1-3,1-2,3-4正反各种情况),但都没有开机时的滴声,不知道还需要在哪设置?用表测试蜂鸣器是好的

网友:
看主板说明书...

---------------

网友:
有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