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双声道的TDA2030,估计芯片是假的。。。。。。。。。。

楼主(2024-08-09):
不然。怎么这么难听。

双喇叭,2个模块构成双声道,5v和12v供电都试过,没感觉声音好听,只是声音很干净 。

和pam8403没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因为8403人声很清脆。

也许我买到的是假的TDA2030,或者是小公司偷工减料的次品。

不要怪我走线,因为pam8403也这样接线,但是声音很清脆动听。

音响工厂是不要的,只能便宜供货给网店卖家。

为什么说是芯片原因呢?因为我diy的别的,2822,用同样的电容,音质很好。而那颗2822是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质量肯定比较好。

即使不是假的,也是次品。就是工厂生产中检验不合格,但是又能用的。

音响工厂是不要的,只能便宜供货给网店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听说1875用2030来冒充,2030便宜得没法再便宜了,还有假的?

不是假的,是次品。就是工厂生产中检验不合格,但是又能用的。

音响工厂是不要的,只能便宜供货给网店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你拍的芯片的照片,不好确定芯片真假。2030原装的应该停产,市场上都是老库存。现在市场上台湾产的比较 ...

为什么说是芯片原因呢?因为我diy的别的,2822,用同样的电容,音质很好。而那颗2822是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质量肯定比较好。

不是假的,是次品。就是工厂生产中检验不合格,但是又能用的。

音响工厂是不要的,只能便宜供货给网店卖家。

网友C:
主观感觉很难确定真假货的, 用正品来对比可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观感觉很难确定真假货的, 用正品来对比可能好些.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正品。

网友:
国产片字吧

楼主:
还是国产中的次品。

那种生产中不合格的,卖给网上散户了。

合格的估计是卖给音响厂家了。

网友:
这种芯片还真不好说

网友A:
只听说1875用2030来冒充,2030便宜得没法再便宜了,还有假的?

网友:
这种双通道功放模块还有假的啊,这东西造假能赚钱吗?我怎么感觉音响还是要讲究一些内容,比如根据需要多大的电源功率,选择环牛是最好的;还有电源滤波效果;音频线的线路布局,以及前后级的接地问题,我也在好好学习中。

网友:
2030的芯片不是烂大街了吗

网友:
可能是不匹配喇叭吧?

网友D:
我记得2030是双电源25V的吧。。。

网友:
难道2030还有假的。

网友:
楼主换好点的喇叭再试试?

网友:
本来就便宜,还造假

网友B:
没见你拍的芯片的照片,不好确定芯片真假。2030原装的应该停产,市场上都是老库存。现在市场上台湾产的比较多,芯片上印字就是台湾的前缀,这个不算造假。你音质不好我感觉和芯片关系不大,音频输入口的隔直流的输入电容也影响音源的频响。还是检查一下电路才好。难听也和你的喇叭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2030是双电源25V的吧。。。

电压高不过是喇叭声音大一些而已。

二块独立的板子,各自承担左右声道,不需要双电源。

网友:
1875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国产中的次品。

行家。一般都是2030换马甲充1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