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M45 128G没用几次就不认盘怎么办?

楼主(2024-08-09):
刚买没几天的雷克沙M45 128G U盘,也没怎么用,就不认盘了。插到电脑上也不显示,但是插进去系统提示音有的。用所谓的慧荣量产工具也没扫到硬件,是不是我这个彻底没救了?

网友A:
是不是接口有问题啊,接触不良

网友B:
拆开看看主控么,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主控么,重新量产

主控应该是SM2381吧,是黑胶盘吧,不好拆开来吧

网友C:
送售后换新。至少给质保一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售后换新。至少给质保一年的吧

我是买的二手,但是未拆封的。早就过了保修期了吧

网友:
找找工具,看是否可以量产!

网友D:
这不是3281吧  雷克沙经常换主控   并不会哪个型号只用哪个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3281吧  雷克沙经常换主控   并不会哪个型号只用哪个主控

我记得是的。我这个是老款的,是tlc颗粒。不过当时测试完也忘了保存U盘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口有问题啊,接触不良

接触不良应该是慢慢出现的吧?我这个突然不认盘了

网友:
能售后就售后,想折腾的话拆开看看啥主控

网友E:
既然已经没了售后,拆开U盘量产修复。应该是短胶体U盘,右侧有两个金属触点,就是短接点。并且估计就是前面有坛友说的sm3281主控,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行。

网友F:
估计是qlc吧,直接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qlc吧,直接售后

我这是tlc,之前检测过,主控就是sm3281.售后无所谓,主要是先把它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没了售后,拆开U盘量产修复。应该是短胶体U盘,右侧有两个金属触点,就是短接点。并且估计就是前面 ...

不拆开就没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拆开就没办法了吗?

不拆开,没法短接识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是的。我这个是老款的,是tlc颗粒。不过当时测试完也忘了保存U盘信息。 ...

这是坏了  报废  掉固件和不认盘不就是这个状态  没固件是显示盘符无容量  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