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罗技M220鼠标,这次是光栅了

楼主(2024-08-09):
前次拆了一个罗技的M185,很多人都说是山寨货,因为没有用光栅...... 其实罗技的入门产品很早就都换了滚轮啦。
不单单是光栅减配→滚轮,连PCB都减配到跟山货一样了。
模具精度、外壳做工也减配了。
但是这一切换来的是更低或者不涨的价格,更省电的使用体验。

所以不要再停留在光栅的旧时代了,人家罗技也要赚钱也要存活,消费者也一直追求性价比。
再说了,除了坛友们,谁还整天研究光栅和滚轮?很多人都是省不省电无所谓,外观至上,整个用坏了就丢,洒脱一些过得好。

比如我嫂子就是洒脱的杰出代表,这个鼠标摔坏了又扔给我了,我拆开看看不知道哪里坏了,修不好,就发图看看。

▼大名鼎鼎的商标,后期貌似低端货都减配连Logo字母都缩到4个了

▼一般开关在左上角的就还是没减配的,还是光栅。开关在光电孔下方的就是滚轮。

▼拆开了,标准的光栅

▼电路板,第2张是网上找的,修不好懒得抠开了

以上,谢谢观看。

网友A:
罗技的鼠标用着还是不 错的

网友B:
坏不坏是其次。。。手感差一大截,当然了本坛是存在一些人觉得鼠标谈手感有罪,他们觉得就跟螺丝刀、万用表谈手感一样奇葩

网友C:
看看升压后的3V有没有,有的话,就找找断线,进水痕迹。

还有按键短路也会导致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鼠标用着还是不 错的

是的,虽然减配了,但还是罗技用着最好。

网友:
以前都是优联的,现在全都改成普通2.4G的了,商用版高个十几块钱,用bolt接收器

网友:
板子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不坏是其次。。。手感差一大截,当然了本坛是存在一些人觉得鼠标谈手感有罪,他们觉得就跟螺丝刀、万用表 ...

手感还是很重要的,就像很扁平的用着不舒服太累一样。我只是不太感冒光栅至上论,一分钱一分货,总要往前看的。

楼主:
这是板子的反面,光栅就在背面装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升压后的3V有没有,有的话,就找找断线,进水痕迹。

还有按键短路也会导致不开机。 ...

谢谢熊猫大哥,等凉快点有空跑下电路研究下,这几天都是41度,室内开着空调看着外面火辣辣的太阳都发怵。

网友D:
光栅好评,但是这种微动好用吗?

网友:
感觉罗技的M185好用

网友:
我看220就是换了静音微动的18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栅好评,但是这种微动好用吗?

这种貌似是静音微动,看左右键两个微动明显比中建的厚,薄的手感很差我试过,厚的这种没用过,应该比薄的手感好吧。

网友:
光栅的好,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板子的反面,光栅就在背面装着呢。

抱歉贴图错误,是这个

网友:
以前有个罗技的无线鼠   电池漏液  线路板给腐蚀了

网友:
囤了一个光栅的m185,但是我一直都用有线鼠标,不担心没电或者漏液腐蚀

网友:
还是光栅的感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