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片8ce的闪存能否用2246XT屏蔽其中1个CE开出7CE来?

楼主(2024-08-09):
一片8ce的闪存能否用2246XT屏蔽其中1个CE开出7CE来?

网友:
你这样做图啥呢

网友:
不能,58xt可以不对称开卡,46xt不行

网友A:
所以我想不明白,是不是有过固态,64+64+64+32这样的芯片开出来?就是连芯片都不同都可以出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想不明白,是不是有过固态,64+64+64+32这样的芯片开出来?就是连芯片都不同都可以出成品 ...

2258xt+L06B的颗粒,能非对称开卡,然后,开卡识别是颗粒id,ID一样就能开

网友:
开7个ce肯定不行,开6个ce倒有希望。

网友:
如果你能搞到单通道的板子是可以的

网友:
不行,2246xt我试过开3ch都不行,单个选ce更没希望
903可以开2ch,3ce,前提是屏蔽落单的ce
如果坏ce0: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网友:
群里有个帖子可以开单通道,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