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电池不平衡了,是否单节充满能恢复呢

楼主(2024-08-09):
差点炸鸡,在一个湖面上飞,在电量还有30%多的时候返航,到达预定位置的时候扑棱棱往下掉,向上推杆也不行,落地后直接电池灯灭了,这才在遥控器上看到电池过放,后来看回放发现是电量到20%几的时候直接掉到0,也就是说再晚1分钟,就掉湖里去了。

然后再充满,发现三个电芯电压不同,再飞的时候随着电量下降,压差越来越大,现在我想将电芯每一个单独用4.2v的充电器充满,这样先确保满电时候电芯的一致性,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网友:
作用不明显了,电池内阻不一致了,用不了几次又会压差大的

网友:
建议买三节内阻一样的动力电池更换,不能只更换坏的那一节,否则匹配不好,又会出现压差过大问题;因为电池耗电很快,基本上就是电池不行了,即使你把三节电池都充到4.2V,只要一用,那节电池立马掉到3V,电流一下子就很小了,带不动高速马达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不行了,均衡也没用,治标不治本

网友:
首先你不理解这个电量的概念,即20%或100%,你若想看这个百分数准确就需要定期对电池进行充放电,简单的描述就是模拟无人机运行后的放电电流,当然要注意电压越低的时候电流也越大,并且不是线性关系。找出无人机最低点放电截止电压点,然后电池按这个电压点进行充电,然后进行百分度计算,只有这样以后你看到的百分比才是准确的,或者这种锂电池有专门的BMS,你需要知道具体的工作原理,并且注意是电流的概念,电量就是电流的概念而不是电压。
前面让你找无人机最低电压临界值是以这个点作为起始点,然后往里面充了多少电流并算上时间,这个就是电量,充满以后即有这么多电是存在电池内部的,假设你的电池是理想状态(没有漏电)那么当你使用无人机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多的电流会放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比是准确的,还有就是电芯是完好的,你若拿那种老电芯过来就没有什么讨论的意义了

最后按照你现在的状态建议所有电芯全部更换,虽然还有2个电芯稍微好点但是没有实际意义,电池组是看整体,即一颗老鼠屎会坏了一锅粥,要换只有全部更换,除非你有内阻仪,哪怕你有内阻仪,个人建议你还是将那2颗目前认为还好的电芯单独拿出来,日后若遇到还是这样的用过的电芯,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的,这样可以重组一组电池组,严谨的话需要用内阻仪测试过在组成一组,单做备用2线电池组使用,这样才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
可以的,什么叫平衡充啊
我买的某虾电钻,电池坏了就这样充满了继续,半年来一次,一直用到电池彻底报废

当然了我那个随时都能拆开弄,没有炸机风险,你这个建议三个月来一次吧,否则炸鸡风险太大

网友:
内阻仪器能用吗?

网友:
这也是厂家 不让换电芯的原因吧

网友:
是某个电池损坏、、、、鸟。

网友:
这应该是需要换电池或换电芯的节奏,出现这种情况是有电芯性能出问题了,不更换问题电芯只能会导致整体性能越来越差

网友:
直接换一组电池最保险,不要捡芝麻丢西瓜...

-------------------

网友:
自己搞风险大,自己不搞风险还是很大……

网友:
单充也不行,主要是有电池容量不够,电池组里每节差距太大了,弱的一充就满,强的还没充足,一用弱的就放完了

网友(2025-03-27):
都换了吧,保险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有问题才会出现压差大的,平衡基本没什么效果,用不了几次又是压差大的。

网友:
飞机用还是换新电池吧,可靠性要求高

网友:
我都是35%电量就返航不,就怕忽然断电炸鸡,充电也是尽量 用慢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