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清楚了铁塔保护板“软开关”的用法,感觉使用意义不大

楼主(2024-08-09):
今天终于搞清楚了铁塔保护板软开关的用法:当设置了软开关选项后,电池组总输出没有电压,在控制板的sw1插口(如图画圈的地方)接入开关,接通总输出才有电压,关断总输出无电压。软开关的作用就相当于在电池组的总输出的地方接一个开关一样,这个操作对控制板的电流基本没有影响,并不能降低控制板的耗电电流!

楼主:
感觉这个软开关还不如硬开关实用,硬开关保护板直接断电还能节省保护板的耗电,硬开关唯一不好的会丢失电池剩余容量的实际数据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软开关还不如硬开关实用,硬开关保护板直接断电还能节省保护板的耗电,硬开关唯一不好的会丢失电池 ...

你把上电容量的√去掉,设置一下

网友(2024-10-01):
软开关的作用是外接设备带有大电容的时候用的,你先关掉输出接上外接设备再开启电池输出。如不不这样做的话电池接电瞬间电流过大就保护了。
或者你只能先关闭电池然后接上线再开启电池,这样做在电池里面就有开关机记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上电容量的√去掉,设置一下

这样上电显示多少容量?

网友(2025-01-17):
有个哥们不是接了个保护板硬开关嘛,不知道对使用和板子监控可有影响

网友(2025-07-13):
引用 网友B:
这样上电显示多少容量?

不去掉勾选,不管你电池多少电(0%-100%)上电就显示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