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电视同轴线一般用的是那种规格,75-3还是75-5?

楼主(2024-08-09):
75-3线芯是0.45平方毫米

75-5线芯是0.75平方毫米

这两种线有什么区别?

有线电视一般用的是哪种规格同轴线?

网友:
最好是75-6,铜线芯,而且是镀金的。

网友:
75-5,75-3芯线太细太软

网友:
越粗损耗越小
越细越方便转弯
看自己选

网友:
是75-5,75-3用在通讯比较多

网友:
家里使用的有线电视普遍都是75-5的,而且实体店卖的也基本上是75-5的,买纯铜线加铝箔的屏蔽网,价格便宜的一般是铝线加铝箔的屏蔽网。75-3的对高频段衰减太大,不建议使用。

网友:
区别一个粗一个细

网友:
家里用75-5的,有线电视,卫星锅,射频头,F头,自己用,买点好线,好头子,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