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这个电位器接法是否正确?

楼主(2024-08-09):
是双声道,电位器控制左右声道的大小。

这个电位器取值是否必须50k,比这个小,比如1k、5k可以吗?有哪些影响?

可否只用一个单联电位器控制左右声道的大小,又该如何接?

网友:
音量电位器影响后面功放的输入阻抗,负反馈输入的甚至影响放大倍数。

音量电位器最小的见过10K的,一般都是50K或100K的。

你这接法是对的。

网友A:
似乎一般都用4.7K以上的,只用一个单联电位器,那么左右声道只有并联了。

网友B:
看这个小功放板才5V供电,功率小,随便搞,就是听个响;自己做的成本有点高,还不如买那种台式的电脑小音箱,才几元钱。

网友:
接法没问题,音量电位器就是分压用的,阻值别太低就行,以前的收音机用的是4.7K的,现在的都比较大了。

网友:
数值功放芯片相对简单,不知道接线的,可以先只接一个声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小功放板才5V供电,功率小,随便搞,就是听个响;自己做的成本有点高,还不如买那种台式的电脑小音箱 ...

不是的。比我在超市买的一百多的声音清脆耐听多了。

网友:
上次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一般都用4.7K以上的,只用一个单联电位器,那么左右声道只有并联了。

这是双联双声道用的电位器.
理论上DIY直连前设备可以用10K左右的,50K的更适合前端带隔离匹配电阻的功放.
现在的播放器输出阻抗一般都很低了,所以用低一点阻值的电位器有利于匹配前端输出并且空载时更少的连接线干扰.
电位器阻值不要太低,太低一旦前端输出RCA匹配了隔离电阻的话会明显拉低输入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一般都用4.7K以上的,只用一个单联电位器,那么左右声道只有并联了。

谢谢大佬!

既然单联电位器左右声道 并联就可以,为何很多功放板还要双联电位器?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楼主:
上次那个貌似左右接反了?而且也没有音频线的地线输入,

网友:
这么小的功放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次那个貌似左右接反了?而且也没有音频线的地线输入,

接法是对的,但是这功放太差了

网友:
以前的收音机用的是4.7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法是对的,但是这功放太差了

很好了。我感觉比我买的TDA2030好太多,声音清脆。

也比我花几百买的三喇叭的低音炮耐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既然单联电位器左右声道 并联就可以,为何很多功放板还要双联电位器?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因为双声道是主流,声源是大多是双声道的,双声道的功放有较好的音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双声道是主流,声源是大多是双声道的,双声道的功放有较好的音响效果。 ...

哦明白了。单联的话就相当于左右声道合并成一个声道了。

双联电位器就相当于左右声道单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