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蓝牙热敏打印机,型号YD588

楼主(2024-08-09):
这个打印机能蓝牙能USB,USB接电脑后网上随便找个驱动就能用,但蓝牙接电脑后不知道用什么驱动

蓝牙接手机后试了几个app,微打之类的自己编辑的好像不行,只有一个库存管理的app叫舟谱云管家能用,不知道有什么好用的app

主控芯片YC3121-L EN3401

网友:
蓝牙打印机都有自己对应的APP,都是固定程序。

网友A:
这不是快递用的那种么,能接电脑用也不错,买个打标签的的玩意百十块,用这个代替刚刚好

网友B:
电池是一节18650吗

网友:
经常看见快递用,不是通用的吧

网友:
喵喵机也可以用的。

网友:
蓝牙机没了app就差不多废了
usb款至少能连电脑

网友:
可能还是没找到对应的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连接电脑应该也可以

网友:
小玩意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一节18650吗

是的一节18650

网友:
没研究过这种打印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快递用的那种么,能接电脑用也不错,买个打标签的的玩意百十块,用这个代替刚刚好 ...

优惠购里最近有40多块的杂牌错打印机,小黄鱼上买台快递退役的机器最低50块左右也能买到。

网友:
A4打印就好了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

网友:
老婆买了一个打标签的还挺好用的,是打2cm左右宽那种长条的,不过原来想法是家里各种压缩袋,鞋盒什么都可以贴上标签找起来方便,实际是我把弱电箱和网线标签打印好之后就没见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惠购里最近有40多块的杂牌错打印机,小黄鱼上买台快递退役的机器最低50块左右也能买到。 ...

专门打标签的那种现在差不多也是50出头可以买到了,就是打的宽度比快递的窄一些。  其实家用也没多大用。刚开始买到手清理一下杂物打了一点标签,后面基本上是吃灰。  就算后面需要打 也懒得翻那个玩意了

网友:
匠辛标签。多试下看看哪种协议pos,esc。主要是要是能知道哪种品牌最好

网友:
那你需要买那种便捷式的无墨打印机,或者错题机PLUS,不过说倒底还是热敏的,所以当看到破烂场里有一台老传真机时,我还在想要不要捡回来给改成A4幅面的热敏打印机来用,然后想想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本事,还是不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