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联想Thinkplus MU241的u盘废了

楼主(2024-08-09):
我以前遇到u盘存储不了,格式化不行,会用chipgenius软件读取主控芯片,然后上“U盘量产网”找对应的量产程序格式化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但是我这次用“芯片精灵”查不出主控芯片,只好用大厂“慧荣”sim的量产程序一个一个试,还好在“慧荣3281黑片程序”里找到设备,但自己不会调参数,按网上大神的勾选“make auto run”也没用,总之自己搞不定了,优盘肯定没有坏,因为我插入电脑usb接口有反应,就是用不了很急人,求助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联想的东西,我是不敢碰的,等于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拆开看看主控和颗粒?这个颗粒id看着有问题

网友:
换更新版的chipgenius再试试识别信息,你用的版本有点老。慧荣黑片工具能识别,按说正片工具也能识别,先用正片工具量产。

网友:
联想的U盘,很差,售后也不咋地

网友:
外壳留下,大黑片u盘直接扔,留着给自己找不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