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随身WIFI(F231zc_v2.3)海尔中兴微全网通

楼主(2024-08-09):
随身WIFI个人博物馆
师傅!车门别焊死啊!我还没上车啊!
今天我们继续来拆解-->随身WIFI

版号:F231Zc_v2.3 20240306
印刷品牌:海尔
机器背面印刷文字:本机背面没有牛皮藓
购买日期:2024/8月
来自:并夕夕
买入价格:24元/21元(果园卷/随机卷)
芯片组:ZX297520
4G天线:糕端洋气大尺码双天线
固件:密码切卡,可去控,有工厂模式
自带流量:第一个月优惠,吓得我赶紧拆了
配置:FLASH 8M,(早期机器是16M,据说自己换个16M可以刷老固件)
温馨提示:楼主手痒,机器拍照时某些部分可能已经被改造焊接过,不完全作为购买参考。

什么绿色软件里面提到的随身WIFI毕业机型,标准价格25元巨款,使用优惠卷24/21元拿下。
可以看到机器背面没有牛皮藓,盘起来手感很好,似乎塑料品质好,再生料也少。

拆开一看,多花了10元巨款的果然就是不一样,高频部分找不到任何没有焊的元件,
不用想就是4G全网通,甚至可以用移动。

真的要找个小毛病,就是厂家LED串联电阻用100欧,LED晚上当夜灯,啊,简直是当手电用,寿命活不过两个月,
然后厂家发现LED太亮了,灯光再用个黑塑料遮挡,简直了,谁做的设计敢不敢站出来??

毕竟钱给到位了,充电采用了ETA6005高效率开关电源,充电方面真的做到又快又省,甚至还有路径管理,不会边冲边放了。
截至电压为4.35V,如果要一直插电,务必换成ETA6003这个型号(兼容款,区别为电压4.2V截止,更低的电压不会鼓包)。

自带卡:只有第一个月优惠,吓得我赶紧拆了!

网友:
看着还行的样子

网友:
竟然有2张esim卡

网友:
除了发热厉害,应该没有其它不好

网友:
不是很懂随身wifi的使用场景,有手机不就行了吗

网友:
你的卷可以啊, 我都只买京东的那款便宜又好用的那种,好像是3430

网友:
勾简单的了。

网友:
一打开帖子,就看到惠普插海尔

网友A:
做工可以,似乎随身wifi原配卡都一样,也不知道用什么卡比较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可以,似乎随身wifi原配卡都一样,也不知道用什么卡比较优惠

影~腾移植卡,讯~优移植卡,疆~芯捂脸卡。。。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都是22元买的,还没开拆移植,刷了后台了。

网友:
又WIFI呀,WIFI专业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腾移植卡,讯~优移植卡,疆~芯捂脸卡。。。

谢谢回复

网友B:
壳子没拍反面, 看看天线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没拍反面, 看看天线怎么样

马上给你安排,看吧

网友B:
贴纸的天线啊,也不知道是碳膜的还是金属箔的,不过也够用到寿命完结
这东西二十几块,还是贵了,坛子里好多都是鸡毛撸的,没赶上车,电池都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纸的天线啊,也不知道是碳膜的还是金属箔的,不过也够用到寿命完结
这东西二十几块,还是贵了,坛子里好 ...

真的不要太贪心,24块钱拿到这款机器我非常满意,我也有5块拿到的全部黄鱼卖了,举个例子这款我开车过隧道全程有信号,5块/10块鬼知道缺什么频段就没有信号

网友:
能不能把YT的直接移植到海尔的esim位置上啊,然后改串,这样就不用插卡了。

网友(2024-11-05):
哪位老师能指导下这个板子加装外置天线需要从哪里接?外置4g信号,不是wifi,我看有一组三个点一组两个点,不知道是不是,怎么区分正负,尤其是三触点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