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大众LIN总线逆变器

楼主(2024-08-09):
大众LIN总线逆变器接上12V电源,没有220V交流输出,测初级驱动小板微处理器供电端无电压,分享取得供电方法。
型号:VW  AG逆变器
应用车型:大众VW Crafter和MAN TGE房车。
微处理器取得供电方法:当LIN线处于休眠状态时,ATA6625的8脚电压为0V(备注:微处理器由此引脚供电),测LIN-BUS端口(即ATA6625的4脚,该端口处于悬空状态)电压为10.73V(比12V供电大约低1V左右)。可以把LIN-BUS端口线电压拉低(LIN端接按键开关到地按一下或者用针连续触发LIN端口两下),将LIN线唤醒,ATA6625的8脚输出5.5V电压,此时测LIN-BUS端口电压变为0.7V。
备注说明:
1、数分钟后,ATA6625的8脚输出电压变为0V,需要再次唤醒。
2、再次唤醒可能会让逆变器初级振荡一下,发出可以听见的叫声。
3、初级振荡时,驱动小板JP1接口的8脚和10脚电压从0V变为-2.69V。
参考:哔哩哔哩《大众车的多功能方向盘按键模块》

4XS为大众供应商代码,网上查不到对应供应商信息。7C0为大众车型代码(Crafter),907和155代表逆变器

主板正面

黄色线接LIN总线

正负12V接线端子相关信息

前级驱动小板正面

前级驱动采用PIC16F1829芯片

LIN总线采用ATA6625芯片,PIC16F1829的供电由ATA6625的8脚提供。

丝印10GF的芯片型号为TLV9001运放。

前级驱动小板背面采用LM2902运放器

后级驱动小板正面

后级驱动采用PIC16F1825芯片

后级驱动采用LM2904运放芯片

后级驱动小板背面

后级驱动采用两块IR2301芯片

两个储能电容

220V交流电压取样经过这五个2003电阻送到前级小板PIC16F1829的17脚

次级直流滤波电容

接线端子相关信息

主板背面

前级驱动功率管采用两块IRL60S216

后级直流整流二极管采用四个MURS360

后级H桥驱动功率管采用四块12N50场效应管

后级供电稳压采用LM78M12三端稳压器

前后级之间采用两个EL817光耦

220V交流电压经过D6、D7两个二极管有效值采样,经五个2003电阻分压,送到前级小板PIC16F1829的17脚。

220V交流输出接口细线端子保护二极管。

该款逆变器生产企业的LOGO图标。

1和3为220V交流输出端子,编号5到10的细线端子作用不清楚,有谁知道科普一下!!

正负12V接线端子和LIN总线端子。

实测的原理简图

LIN总线原理图

从eaby平台上看到这款逆变器是应用在大众VW Crafter和MAN TGE房车上的。

分享几张到ebay平台上下载的图片

这款逆变器功率为300瓦,230V插座采用的是德国标准。

编号5到10的细线端子连接在230V的插座上。

网友:
进来看看LIN总线能逆变成个啥

网友:
搞好了没有,

网友:
拆车以后可以用吗?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带pic单片机

网友:
做工很好,楼主拍摄的角位全面,祝早日修复。

网友:
我是看不懂来凑热闹的

网友:
看上去感觉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多大?

是300瓦的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300瓦的功率

准备拆下来用?控制信号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拆下来用?控制信号不好搞?

你的是哪款车型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哪款车型上的?

没车,对逆变器有兴趣。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300W不错了,做工这么好,是正弦波的吧?

网友:
没有LIN信号,直接有220V输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