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近镊子电桥挺火的,菲尼瑞斯和众仪,选哪家产品?

楼主(2024-08-09):
价格一样,功能相近,外型细节,稍有不同,该如何选择?!

网友:
这两个品牌差不多吧,看哪个顺眼就选哪个

网友:
选DT71,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网友:
看着不错,小巧玲珑的。

网友(2024-11-29):
小巧方便,不知道实际使用咋样

网友:
买性价比高的就可以

网友A:
两个我都用过。
菲尼瑞斯的制作更精致,功能多一些(比如测电容多几个附加参数),说明书更详细(如测试时如何选择电压和频率),包装也精美,包装里自带两对镊子片,一对直的,一对弯的,当时是因为镊子短路接触电阻清零功能有问题(接触电阻越清越大,厂家却熟视无睹),我退货了。
众仪的电池容量大一些,产品外观不如菲尼瑞斯的精细,说明书也简单,对测试时如何选择电压和频率没有交待,但测试时没有功能短板。对比菲尼瑞斯接触电阻清零功能,众仪的这个功能是在0电阻校准的地方,试了可以正常校准。不知众仪的标配里几付镊子片,我看有的商家把送镊子片作为促销手段,送的镊子片跟镊子上安装的一样,也是直的。
对比了两家配的type-c充电线,我测了一下线阻,菲尼瑞斯的线阻1.51欧,而众仪的线阻只有162毫欧。
两者价格差不多,那天看多多推给我众仪镊子价格99.xx元,就买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我都用过。
菲尼瑞斯的制作更精致,功能多一些(比如测电容多几个附加参数),说明书更详细(如测试时 ...

ZOYI送的那根线甚至还是4芯的
菲尼瑞斯直观感受是个更懂营销的牌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OYI送的那根线甚至还是4芯的
菲尼瑞斯直观感受是个更懂营销的牌子 ...

确实是。
我还有它的USB表和内阻仪,配的TYPE-C线都是一样的,用它的USB表中的测线阻功能测它的线阻,阻值有的达到近2欧,妥妥的铁丝垃圾线!
从这点看,这公司的成本控制得多好!营销做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
我还有它的USB表和内阻仪,配的TYPE-C线都是一样的,用它的USB表中的测线阻功能测它的线阻,阻 ...

本来以为镊子粗测定性可以代替低端电桥,借来同惠2822对比了下,完全不行。
如同修师傅所说,主参数精度还可以,副参RS DF在电解电容也还行,但是在CBB这类电容上除了容值外,完全没有参考价值,能差出一个单位去。

所以各种便携类的小工具(玩具)是给有更好设备的人准备的,能认清设备的能力和局限性,灵活使用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