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元在鱼塘里淘了一块铁塔保护板,值了!

楼主(2024-08-09):
昨天在鱼塘里看到一个卖坏了的铁塔保护板,包邮10元,知道铁塔保护板保护措施做得不错,一般不会轻易烧坏。通过和卖家交流,判断可能是因为某种保护造成的断电故障,就果断下单拿下:

收到板子如下图,外观还不错

收到保护板,立即上电上位机读取成功!

发现没有感温头却设置了电芯测温,知道是因为设置问题保护板保护了截断输出电压造成的故障!
于是果断取消上面的两个电芯测温选项,奇怪的是点击率中间圈圈的设置按钮显示了设置成功提示,但故障仍然不能解除,发现批量读入参数时,又出现了电芯测温前两项!怀疑是板板不良造成的不能修改设置,于是就找了两个10K的电阻焊在了电芯测温脚上,上位机显示电芯温度25度保护板恢复了正常!按说到此算“修好”了保护板,心想设置不能修改总算可以用了,板板买的也算超值了!

但一直还是不死心,经过反复设置最后按了一下“批量写入参数”按钮,发现设置修改成功了,把原来焊上去的两个10K电阻去掉,一切正常!结果保护板没有一点故障,完美!!

所以建议大家修改完设置参数后,最好按一下“批量写入参数”按钮!!

网友:
这个保护板可以用来做啥

网友A:
一看就是专门搞锂电的

网友:
运气真的是好

网友:
温控小故障被LZ成功排除,放在小白手里就是坏的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专门搞锂电的

你真的错了,我就是一个老顽童

网友:
10块包邮等于白送了

网友B:
我也发现了批量写入参数可能是往闪存里写的,有时觉得设置好后点一下最好,,,有时故障了还需要把电池完全断开后重新加电才能恢复

网友:
于是果断取消上面的两个电芯测温选项

网友:
可以用来做啥

网友C:
捡漏成功,这保护板能看电池的详细参数,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了批量写入参数可能是往闪存里写的,有时觉得设置好后点一下最好,,,有时故障了还需要把电池完全 ...

另外一直没有闹明白“间歇充电”的用法,原来认为它的作用是可以设置充电到80%的时候启动间歇形式的充电方式,这样对内阻不一致老电池组作用很大,内阻大的电芯先充满被保护,但停止充电它很快又掉下来,内阻小的电芯一直不能充满,这样时间长了对电芯损伤很大,如果能间歇性充电这样可以尽可能的把内阻小的电芯充满。但实际测试我的四块保护板都没有这种效果,不知大师有何体会?@伽马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捡漏成功,这保护板能看电池的详细参数,很不错

不只是查看参数,更重要的是这个保护板能更好的保护和管理我们的锂电池,方便我们对电池进行维护,以求更长时间使用年限!

网友:
值了。这个保护板越来我、越好玩了。

网友:
厉害,通过技术修好的,很厉害

网友D:
这个保护板自耗电很大。有没有办法方便休眠唤醒?

网友:
值了,会修的是个宝,不会修的就是一款垃圾

网友:
这保护板太耗电了,如果能解决休眠唤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保护板自耗电很大。有没有办法方便休眠唤醒?

完美解决铁塔保护板休眠和通讯激活手机小程序设置方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503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