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轮异响故障查找

楼主(2024-08-09):
今天零件到了,去修车店准备换轴承,保险期间还多买了半轴轴承。

结果车架起来一听异响比较复杂,右前轮半轴貌似有异响,左前轮轴承微微响。
维修费用:车轮轴承100+半轴轴承25+半轴总成230+变速箱油1L 25,工时费200,总计580元。师傅实在,没有乱报工时费。

电话咨询了重庆商务部,汽车以旧换新只有老政策(2024.5的104号文),7000-10000补贴,2W政策没有,换车貌似又没啥吸引力了···
三星轴承汽修店建议买半轴总成230,三星轴承本身到便宜30元,看了下单独换三星轴承貌似也有一定难度。
想省钱,那就买三星轴承自己换;
或者退一步买半轴总成自己换(以上2个不需要专用工具)
左前轮轴承轻微异响我觉得不是问题关键,可换可不换,毕竟计划明年换车,不想多花钱投入了

网友A:
换啊,10块包邮解君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啊,10块包邮解君愁...

其实车架起来,供油到4000转,居然没有明显异响。
手转车轮,右前轮靠半轴中间位置有异响,我在怀疑半轴球头的问题还是半轴轴承的问题?

网友:
换吧  还是得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车架起来,供油到4000转,居然没有明显异响。
手转车轮,右前轮靠半轴中间位置有异响,我在怀疑半轴 ...

一般用不到4000,大多数在2000左右检测,如果球笼轴承没有莎莎的声多半为半轴过桥轴承,某些车型米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不到4000,大多数在2000左右检测,如果球笼轴承没有莎莎的声多半为半轴过桥轴承,某些车型米有, ...

是的,三星轴承 和半轴轴承挨得太近,分辨不出来,所以维修师傅采用全换方案,把半轴总成都给换了

网友:
580元就换车了?

网友:
不就是异响嘛,又不是不能开

网友:
不差钱就换

网友:
没有两万补贴还是修车更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车架起来,供油到4000转,居然没有明显异响。
手转车轮,右前轮靠半轴中间位置有异响,我在怀疑半轴 ...

车架起来跟在地上跑不一样啊,我的破自行车前轮(换了轴承的)也异响,修车时支起来怎么转都不像,轴承拆下感觉丝般顺滑,装上去骑起来就响

网友:
我的车上周刚750换了空调压缩机,去年修刹车换轴承花了一千多,想换新能源,但是我的是13年的国四,不在补贴范围内,哎,懒得换了,再等两年再说吧!!

网友:
国三标准的车7月25日国补加码了(国补只管报废,省补管转让,市补两个都管补券,条件差不多,一手的国三,二手的国三今年4月以前,指定商家报废,目录指定商家买车。重庆的不知道,hubei就这样),原来是国补报废换绿牌新能源1万,2.0以下燃油车7k,今年7月25日国家加码2万和1.5万,这个与重庆无关,据说5月完了的第一批按新标准补上,省补与市补应该会变化的。差不多可以换了,不过如果新的二手或舍不得再熬熬说不定还有加码的,全国这种情况约1500万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车架起来,供油到4000转,居然没有明显异响。
手转车轮,右前轮靠半轴中间位置有异响,我在怀疑半轴 ...

架起来轴承没上有压力

网友:
地方部门对很多新上政策学习不够,不用理会。你还不如去问4S销售顾问。
法系的这个半轴好像是通病,找当地的专修应该好一些。有些故障专修判定的更准确。
这个政策更适合那些很破很破的车,那是真值。你要有个几千块钱的破面包,报废之后加不多少钱就能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架起来轴承没上有压力

所以我认为还是车轮轴承的问题,也许三星轴承也有问题,不过半轴的三星轴承故障现象不应该说架起来就没异响了

网友:
才点点小钱修理费,还能够修就先不换,新车半年跌价幅度远远不止这点

楼主:
坛友支招说看刹车盘是否有划痕,检查4个刹车盘都一个样,没有明显区别。
右前轮架起来,没有旷量,晃不动。
右前轮升起来用手转,有异响,但是手扶减震的确没有震动

网友:
换过轮毂轴承,发电机皮带一年断了两次,今年秋天准备换正时皮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