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刷机卡4%修复最后扩容128GB

楼主(2024-08-09):
闲鱼网友发来一台N1盒子,说刷机卡4%刷不过,收到后,刷机,卡4%,换电脑,换数据线都不行:

拆下主板,主板很新没修过,指示灯老化发黑不怎么亮了:

按照以往修机的经验,大概率是cpu虚焊,内存颗粒的锡点大,不容易虚焊,说干就干,直接拆下CPU,拖干净焊盘:

CPU芯片植好锡:

装好CPU,再次刷机,一次刷过:

用户说如果修好了再给他扩容128GB的,于是拆下原机闪存,拖干净焊盘,接下来找个128GB闪迪EMMC芯片植好锡:

装好闪存,刷机也是一次通过:

正常开机,容量变为128GB的,再也不用担心容量不足了,最后改好翠绿色的高亮led灯,完美了: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扩容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
维修高手,看似简单,实际不容易。

网友:
维修高手,看起来很难,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网友:
维修高手,看似简单,实际非常难

网友:
相当可以,不是直接换硬件那么简单。

网友:
真是高手 ,学习学习。

网友A:
扩到128G,除非是手头自己有多余的芯片,否则看个电视真没有必要那么大容量。当然特殊情况除外。
楼主好手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到128G,除非是手头自己有多余的芯片,否则看个电视真没有必要那么大容量。当然特殊情况除外。
楼主好手 ...

反正也不贵,直接一步到位了,看个电视32GB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