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小手电筒,换个灯珠,弄了好久才找到拆开的方法

楼主(2024-08-09):
这个小手电几块钱从网上买的,虽然便宜,不过比较小巧,携带方便,但是发现灯光没原来亮了,一直以为是缺电了,但充满电也是亮度不够,正好原来有个头灯的灯珠和这个形状差不多,拆开换上,不过刚开始不知道从哪里拆,一直以为是从后面直接抽出来的,想着是卡扣式的,但费了很大劲也没弄出来,后来从前面发现可以弄开,才算给拆下来。

这个黑色的头的外壳是卡扣式的,刚开始没敢使劲,最后还是给拆裂了才弄开

这里有四个螺丝,拆掉才能从后面取下来

充电芯片没有型号

这个小芯片也没有型号

拆的时候不小心连线了,电线外皮烧穿了,前面的图上是换过线的

换的这个灯珠,又能用了

网友:
手电加充电宝

网友:
如果有空间的话,灯板下面加厚点,散热,灯珠会耐用很多,上一个灯珠应该是散热不够,严重老化了

网友:
当初我也弄了个。

网友A:
拆机专家的帖子你肯定看少了,教过拆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专家的帖子你肯定看少了,教过拆法

是吗?还真是好长时间没看了,就这几天看的多一些

网友:
这个是活动款的手电

网友B:
抖音上见过这个灯,视频上亮度比汽车大灯都亮

网友:
当时想买的时候涨价了。

网友:
这小手电筒比较小巧,便于携带,还可以。

网友(2024-09-18):
塑料外壳的散热不行

网友:
测下电池,容量小就换一个

网友:
没散热,靠铝基板,还得热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抖音上见过这个灯,视频上亮度比汽车大灯都亮

呵呵,其实无论那种都是一种,什么1W的-3W的。都一个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