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机充电器改数据线检测

楼主(2024-08-09):
山寨手机充电器改数据线检测,安卓数据线有2线和4线的,家里几根c线全部都是2线,没有一根是4线的,数据线看着很粗,实际只有2芯

网友:
还做了个专用检测设备

网友A:
新线 买回来,将手机连接电脑就清楚。连不了的,就是两芯线。一拖三那种线,肯定是 非数据线了。
        这年头,要想用纯铜线,买旧鼠标 拆线用吧

网友:
专用检测设备!

网友:
内部四线颜色基本是标准色了,只要测量线是否完好就可以按颜色线换插头。

网友:
山寨货不敢用,这下算是废物利用了,楼主思路开阔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啊   厉害

网友B:
几年前还买了个测试仪,现在想想真是冤大头
立创开源广场就有工程,0元打板自己做就好了

网友:
现在新出两端都是C口的手机充电线不知道里面是多少根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线 买回来,将手机连接电脑就清楚。连不了的,就是两芯线。一拖三那种线,肯定是 非数据线了。
         ...

一拖三也还是有数据线的    不过贵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拖三也还是有数据线的    不过贵些

有数据线的话,假如插两个设备,一个设备触发快充,另一个设备不支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还买了个测试仪,现在想想真是冤大头
立创开源广场就有工程,0元打板自己做就好了 ...

这东西原来有成品啊,昨天画图做了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数据线的话,假如插两个设备,一个设备触发快充,另一个设备不支持怎么办 ...

我刚还试了   我的3头数据线插电脑可以读手机里数据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确实强啊,赞一个。

网友:
专用检测设备?

网友:
有一说一,楼主这个非常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还试了   我的3头数据线插电脑可以读手机里数据

那注意不要用快充头,就是只插一个设备也尽量不要用,因为苹果头里面有芯片,如果厂家没考虑超压会烧,你这个数据线是新的吗,会不会是没有快充那个年代出来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注意不要用快充头,就是只插一个设备也尽量不要用,因为苹果头里面有芯片,如果厂家没考虑超压会烧,你 ...

上个月刷单送的   质量看上去不错 还有2条单头的都带芯片的   我的手机都是华为  不会同时用的

网友:
就看电脑是否识别,一般情况,手机自带的肯定是数据线,小家电送的全是两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