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力散热风扇改吊扇----感觉白费劲

楼主(2024-08-09):
拆一个通信设备里面的暴力散热风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182739

改造的配件买回来了,控制器看走眼买错了,买成了温控的没啥用。
现在风叶组装起来了,48V供电太猛,24V供电的话也能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噪音,好像不太平衡啥的,还是反转的,正负极反接不能转。我了个去,改了个寂寞。

网友:
反转的话,把风叶反过来装呢?

网友:
2楼正解,叶片反过来装就行了。
凌晨3点吹着风扇蹲坑,刷论坛感觉舒服极了

网友A:
太冲动了,看好再动手,省钱。你这样太费钱了。

网友B:
这改得有点猛!

网友:
还能这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冲动了,看好再动手,省钱。你这样太费钱了。

风叶还能用啊,下次买个电机就是,控制器看错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改得有点猛!

感觉48v能起飞

网友:
48V的不适合改吊扇    转速太快了

网友:
现在又开始流行改吊扇了

网友:
看好再动手

网友:
别看它正常状态下转速很暴力,但你这样一改,它也力不从心。

网友:
里面单相十字电机,加无刷驱动定速太高,改吊扇带不动。得找滑板车,平衡车,大扭力轮毂电机改吊扇。

网友:
你这是要搞直升机吗。。。。

网友:
想法不错手艺高强

网友C:
拆开电机看看,这个应该是十字定子绕组电机,如果是单线圈,只要把线圈头尾调一下就反转了,如果是双线圈,com公共端不动,另外两个线头对调也能反转。
看看电机接线处有没有PWM调速引脚,有的话买了个PWM调速器就能PWM调速了。不过这种电机PWM调速和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是反的,占空比越大转速越小,不输入PWM信号就是占空比为零,转速最高,想维持习惯的话,将PWM控制板电位器三脚1 2 3改为3 2 1接法就行了。
还有,网上卖的PWM板子耐压一般最高好像35V,有些没稳压模块的只能12V,有更高耐压的但价格比较贵,所以可能要单独供电才行,要么只能找耐压更高的稳压模块给PWM板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电机看看,这个应该是十字定子绕组电机,如果是单线圈,只要把线圈头尾调一下就反转了,如果是双线圈, ...

找不到PWM的,没得搞了,玩不下去了,瞎折腾

网友:
这个手艺不错

网友:
高速电机没法做低速风扇的,这么大扇叶用高速电机那还不直接起飞啊

网友:
觉得如果不平衡容易扇叶,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