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19(PS2319)那位大佬教教怎么量产

楼主(2024-08-09):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6
设备序列号: E0D55E6C38BBE6A1683105E6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ataTraveler 3.0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9(PS2319) - F/W 10.05.5D [2022-02-25]
闪存识别码: 983E980376E4 - KIOXIA(铠侠) [TLC]

提示写保护了,格式化都格不了

网友A:
论坛里找一下群联ST-TOOL或者MPALL Kingston DataTraveler专用版量产一下。
不过如果显示写保护了,应该是备用块用完了,或者主控判断闪存寿命差不多到了,量产以后问题会比较多(或者是量产是坏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找一下群联ST-TOOL或者MPALL Kingston DataTraveler专用版量产一下。
不过如果显示写保护了,应该是 ...

谢谢,我研究研究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