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书接上回:TCL电视电源板到了,安装后成功开机!!!

楼主(2024-08-09):
书接上回:拆TCL-B55A858U电视机,尝试分析和维修炸黑的电源板!!!

PDD上购买的电源板到了,安装好后成功开机

到手用万用表测试了之前炸坏的地方,都是正常的,那就直接上电。

通电后成功开机,这个是我自己刷的系统,开机无广告。

电视挂架装的可旋转调角度的。

拧好防松螺丝。

可以愉快的看节目了。

End!!!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还请点击下方的《打赏》、《点赞》和《收藏》,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现在维修都比较简单了,直接换板子。

网友A:
这电视感觉清晰度不高,分辨率应该有点低...

-----------------------

网友:
手艺不错,省了几百

网友:
上回也是个TCL的32寸电视不显了,也是换高压板子解决的。估计就是那个什么三极管坏了,也不会修,换板来得快点。

网友:
为楼主点赞,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视感觉清晰度不高,分辨率应该有点低...

4K屏的清晰度不高?

网友:
所以说换板子最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视感觉清晰度不高,分辨率应该有点低...

片源不清晰

网友:
我刚好有tcl的全套板子,需要出手呢

网友:
奸商啊,都花钱买电视了,还要去广告。

网友:
直接换板解决问题,简单粗暴啊

网友:
直接换板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刷机不错呀

网友:
现在都是板级维修了

网友:
接着使劲造

网友:
跟4儿子一样,都是换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视感觉清晰度不高,分辨率应该有点低...

不是分辨率那么简单,“图象细节丢失,尤其是暗面细节,画面不通透,偏色”是液晶电视的通病。这些问题要有所改善,要花大价钱去克服

网友:
图片看应该不超45寸,祝贺电源板更换成功